海尔空调的室内温度传感器坏了,自己替换以后温度不准,出风偏大

楼主(2020-06-29):
最早是制热不吹风,网上搜索一通以后感觉是温度传感器坏了。
某宝买了个 “海尔飞歌空调温度传感器环温23K管温10K一体探头 ”。
换上以后冬天用着没什么问题,设定同样的温度情况下感觉比之前热。 大概最早设定25制热度感觉舒适,换了以后只要设定22度制热。
现在到了夏天,出现了奇怪的表现,设定23度制冷,可以工作,但在自动风量下出风量始终最大。 不会像之前接近设定温度后自动变小。
怀疑是温度传感器值不准。。。。不知如何微调
是一个海尔变频空调,挂机

网友:
用了几年就坏了。我刚买的海尔中央空调。 以前的一个美的挂机用来10年了还正常。

网友A:
不同空调的感温包阻值不一样,是不是换错了?
根据判断,应该是空调把温度实际值认的高了。
空调用的热敏电阻几乎是负温度系数,温度越高,电阻越小。
也就是说:你买的热敏电阻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空调的感温包阻值不一样,是不是换错了?
根据判断,应该是空调把温度实际值认的高了。
空调用的热敏电 ...

我觉得有可能,
但是感觉偏差也不是很大,
关键是不知道正确的值是多大的。
如果串联一个普通的固定阻值的电阻,有可能改善这个情况吗?
下面是当时买的传感器,实际只用了最后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有可能,
但是感觉偏差也不是很大,
关键是不知道正确的值是多大的。

10K 15K的比较多,但是之前20K,50K也都用过,你网上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