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产品高温拷机有没有什么标准

楼主(2020-06-29):
出厂前高温拷机,我们这边现在做法都是45℃,72小时。目前查到一个GB/T 2423.2-2008,里面有拷机的系列温度值和时间,但是具体温度和时间根据什么选择呢?

网友A:
工业品不知道,户外LED路灯都是双85,1000hrs,甚至2000hrs

网友:
GBT,推荐标准,意思是没标准,企业凭良心就行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GBT 242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https://www.kekaoxing.com/club/thread-11155-1-1.html

网友:
工业品,45度感觉有点低。我们这民品都要50度连续工作72h

网友C:
我们是85°C,72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品不知道,户外LED路灯都是双85,1000hrs,甚至2000hrs

是出厂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GBT 242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https://www.kekaoxing.com/club/thread-11155-1 ...

标准看了,但好像没有找到什么样的产品应该做多高的温度以及拷机多少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85°C,72小时

温度太高会不会影响产品寿命?这方面不是太懂。

网友D:
你的器件选的是哪个级别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器件选的是哪个级别的 ?

工业级温度的-45℃~+85℃

网友:
高温老化的标准不知道。
GB/T 2423.2-2008是型式试验的标准。
不是一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太高会不会影响产品寿命?这方面不是太懂。

抽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出厂测试吗?

不是,这种是型式实验的,加速老化及极限测试,不是用来出货的,一般出货产品45度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