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用过海信的中央空调?

楼主(2020-06-29):
昨天去看了海信的中央空调,老板说海信的中央空调用的日立技术,没有电辅热也能达到制热要求,会省电的多。其他品牌的必须加电加热才能满足国家制热标准。然后内机出厂就带提升泵,能有效预防吊顶漏水。

听他这么一说,一心动就交了50%定金。回来查查看别人的评价,看到有人说海信的和日立的一样,在通电但不开机的时候,每隔30秒线控器会和内机通信一次,发出嘀嘀嘀的声音(他们不是做技术的,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发出的声音),说声音很轻,但有些人会比较敏感,影响睡眠。

所以我想问一下,有没人用过海信或日立的中央空调的?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吗?是全有这个现象,还是个别情况?现在比较担心中。

网友A:
价格怎么样? 我买了一台海尔一拖四的,还没装好。现在还需要一台 真在选,不知道 那个性价比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怎么样? 我买了一台海尔一拖四的,还没装好。现在还需要一台 真在选,不知道 那个性价比高一点。 ...

我让我们本地一家格力的报过价。海信荣耀家系列包含了空气净化模组后的价格比格力雅居贵了几千,和格力智睿差不多。
我现在就怕海信的把日立好的地方减配了,坏的毛病都遗传过来了。特别是有那个声音,要是影响睡眠肯定不行。

楼主:
网上说其他合资的自有品牌和合资品牌的工厂是分开的,就海信日立是一起生产的。早期海信的直接拿日立的改个LOGO就出售。后期慢慢有些配件做了减配,与日立的拉开距离。
但主要技术应该还是来自日立,包括高效制热,不需要电辅热技术,应该都是来自日立。国内其他品牌还做不到,电辅热会很耗电,而且全都去掉了提升泵。目前国产品牌我询问下来只有海信的是出厂自带提升泵。

网友:
我们用日立线控器,没有听到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让我们本地一家格力的报过价。海信荣耀家系列包含了空气净化模组后的价格比格力雅居贵了几千,和格力智 ...

当时选海尔时看到了网上工信部的一个测试 只有海尔的所有指标都和标的参数一样,其他品牌 都有不符合项。而且老房子有一个海尔挂机 还不错。刚查了下 海信同级别 差不多比海尔贵4000多,现在还在犹豫。

网友B:
自己拆开把蜂鸣器拆了就好了,多大点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拆开把蜂鸣器拆了就好了,多大点事情

我猜应该不是蜂鸣器发出的声音。我定金都交了,没得选了,只能装这个了。到时候真有声音我再自己拆开解决算了。
知乎上的讨论帖,这里说是主板声音。网上很多用户估计是不懂技术的,以为是线控器发出的声音。所以开始我也以为是线控器发出声音。如下面知乎所说的厂家都没办法解决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选海尔时看到了网上工信部的一个测试 只有海尔的所有指标都和标的参数一样,其他品牌 都有不符合项。 ...

嗯,海尔的也不错的,海尔是和三菱重工合资的。有个三菱重工海尔合资品牌。海尔自己品牌的中央空调也全部用的三菱重工压缩机。
我本来也想装海尔的,想在京东定,但图纸发给客服,那边说只是推荐型号,最终报价好像他那边要分配到门店才能报出来。我嫌麻烦我没在京东定,直接到本地店里去看了。

网友C:
中央空调除了好看,没有优点

网友:
老实说,很多省电的都是扯淡,最后一算,给你省1毛的电,比其它不省电的要贵1-2000,这辈子都不化算,更重要的是,空调等家用电气10多年就该 换了,撑死30年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中央空调除了好看,没有优点

主要是 只有一个外机,不占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 只有一个外机,不占地方。

一旦坏了,全家都没空调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旦坏了,全家都没空调吹。

其实中央空调可靠性比普通空调高的多,设计寿命原比普通空调长。容不容易出问题关键是安装,需要找专业的施工团队,设计排水角度,抽真空,灌注冷媒,一步也马虎不得。网上都是说中央空调3分设备7分安装。

网友E:
用的1192通讯的,里面有个电感发出的声音

网友F:
如果是电感出声,类似于高频变压器,那就打胶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1192通讯的,里面有个电感发出的声音

哦,看来是业内人。电感发声就有办法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看来是业内人。电感发声就有办法了。

解决了给我说下,我也是用的这空调,不过我还好睡的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电感出声,类似于高频变压器,那就打胶伺候。

解决不了事,电感太小了,绕的很饱和打不了多少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给我说下,我也是用的这空调,不过我还好睡的着

我还没装呢,只是付了定金,7月开始装修。你使用过程中有听到那个声音吗?
如果是裸的电感还好,拆下来浸一下漆重新焊上去。如果是封闭的电感,只能试试别的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不了事,电感太小了,绕的很饱和打不了多少胶的

对了,到底是线控器里的电感发出的声音,还是内机主板上的电感发出的?

网友G:
我家用的也是海信不用电辅热的空调,带空气净化模组和提升泵,最近几个月忘记了关它的闸了所以一直推着电闸,但是没用空调,没有听到有滴滴滴的声音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到底是线控器里的电感发出的声音,还是内机主板上的电感发出的? ...

线控器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装呢,只是付了定金,7月开始装修。你使用过程中有听到那个声音吗?
如果是裸的电感还好,拆下来浸 ...

没有封闭哈   骨架绕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家用的也是海信不用电辅热的空调,带空气净化模组和提升泵,最近几个月忘记了关它的闸了所以一直推着电闸 ...

恩恩,我问了我定空调的店,他说是有这个现象,但是是个别现象。

楼主:
哦,线控器里的弄起来就比较方便点。

网友H:
问下装过的各位,如果京东定,京东那个价格,包括所有费用了吗?   我线下去问,给我的方案,辅材另外算居然需要6-7K,就是说比京东那个几个贵6-7K。

网友I:
我的面板从来不响,志高的,待机功耗大,全屋待机一天得0.5度电。所以没用的情况下我就关闭了主供电,送电后键盘协商地址耗时较长,十多分钟才能开始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面板从来不响,志高的,待机功耗大,全屋待机一天得0.5度电。所以没用的情况下我就关闭了主供电,送电 ...

应该可以在面板上手动设置地址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下装过的各位,如果京东定,京东那个价格,包括所有费用了吗?   我线下去问,给我的方案,辅材另外算居 ...

京东有些品牌已经包含了安装费用,有些品牌额外需要安装费用。一般1拖5的辅材和安装费七八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下装过的各位,如果京东定,京东那个价格,包括所有费用了吗?   我线下去问,给我的方案,辅材另外算居 ...

找暖通公司买,暖通的报价比jd上便宜多了,而且jd也是找个代理商帮你做。

找暖通可以把地暖新风一起做掉。

最近刚装修,现在瓦工阶段。选的约克两联供+松下新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海尔的也不错的,海尔是和三菱重工合资的。有个三菱重工海尔合资品牌。海尔自己品牌的中央空调也全部 ...

日立的控制器的确有个小声音,不过我家靠马路,控制器的声音完全没影响。不只是30s,每次改设置都会有声音,所有的控制器的声音大小都差不多。

三菱重工和三菱电机是两家。三菱电机是和日立、大金一个梯队的,三菱重工自己的空调都很便宜。

网友J:
如果是家用,不是特别在意外观的话,其实我建议用普通挂机。
1、最重要的一点,一般风管机没有摆风功能,这点非常蛋疼。房间温度不均匀,我只能再放个风扇配合空调。。。
2、中央空调得装修时候规划好。
3、客厅其实也可以用挂机,现在3p的挂机都有。柜机占地方,出风口低,不如挂机舒服。
4、如果买中央空调,总功率得够大。我家是精装带的空调,黑心开发商给装的是日立RAS125,5匹,120平的房子多开几个房间就感觉功率不够了,温度不够冷,而且波动大。

中央空调的优点
1、好看,风管机毕竟是藏起来的。但之前用了那么多年挂机,也没觉得挂机碍眼。
2、如果是大房子。。。都买得起大房子了干嘛不上中央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家用,不是特别在意外观的话,其实我建议用普通挂机。
1、最重要的一点,一般风管机没有摆风功能,这 ...

出风面板可以选择3D面板,带扫风功能。

网友(2020-09-23):
我也准备装个一拖三,主要是一个房间原来是窗机开口设计,装修公司来都说要封了这个口子,如果封了就没办法放主机出去了。那只能考虑个一拖三了。格力的要便宜点,有人用过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让我们本地一家格力的报过价。海信荣耀家系列包含了空气净化模组后的价格比格力雅居贵了几千,和格力智 ...

LZ装好了吗?海信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装好了吗?海信的怎么样?

空调早装好了,房子装修还没完成,所以还不知道空调实际效果怎么样。
中间出现一些插曲,合同上写的型号是单风扇的(我并不知情),送来发现后,我让卖家给我换成双风扇的了。单风扇和双风扇外机大小相差非常多。单风扇的没双风扇的散热好,一般也就适合设备平台较小的情况。

网友K:
引用 楼主:
空调早装好了,房子装修还没完成,所以还不知道空调实际效果怎么样。
中间出现一些插曲,合同上写的型号 ...

单风扇就是一格主机,双风扇就是2格很高的主机?我那里平台估计适合单风扇的,没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单风扇就是一格主机,双风扇就是2格很高的主机?我那里平台估计适合单风扇的,没那么高。 ...

对的。我从网上了解了一下,单风扇的优点是体积小,为了散热效果,一般会比双风扇的多一排铜管,比如双风扇的两排铜管的,单风扇的上面会采用三排铜管。然后散热风机的风量也会比双风扇的单个风机的高,当然噪声会更大。然后PCB上的功率元件会采用冷媒散热。
尽管采取了以上措施,散热效果应该还是没有双风扇的好的。在气温特别高,外机太阳直射,屋里内机全开的极端情况下,制冷效果可能会比较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我从网上了解了一下,单风扇的优点是体积小,为了散热效果,一般会比双风扇的多一排铜管,比如双风 ...

了解了,谢谢。我实用面积才60平,应该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看来是业内人。电感发声就有办法了。

日系的这样,国产的485,格力的can

网友:
是线控器里面的两个隔直电容发出的声音,没什么办法的,要能改早改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空调早装好了,房子装修还没完成,所以还不知道空调实际效果怎么样。
中间出现一些插曲,合同上写的型号 ...

这些土八路一直是乱来的。我当初定2个3P的风管机。来的时候说给我弄2个5P的,,,
做好事从来不留名。
查了一下京东的,海尔单风比双风便宜好几千。

京东的价格好像比实体要高。那天一个卖空调的去我那边,叫我装约克,8个分机下来10万左右。大金一套1拖4三万多.格力两万多。不知道有没有包含安装费。
但网上查的大金、格力都要更贵一些。

网友M:
一定要有APP控制的才好,因为手机一般时刻在手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些土八路一直是乱来的。我当初定2个3P的风管机。来的时候说给我弄2个5P的,,,
做好事从来不留名。
查 ...

他说换双风扇的要加钱,我说他之前没告知是单风扇的,我要知道的话,我绝对不会付定金的。说他是利用信息不对等,欺骗消费者,我说不给我免费换我就打消保委电话。他没办法才给我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定要有APP控制的才好,因为手机一般时刻在手边的

可以额外配几个红外遥控器,也一样的。海信的带手机控制的版本叫荣耀家5G智能中央空调,多了NB-IOT模块,瞎做广告说是5G,价格高了一大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额外配几个红外遥控器,也一样的。海信的带手机控制的版本叫荣耀家5G智能中央空调,多了NB-IOT模块, ...

红外遥控器老是乱丢找不到,出门不记得有没有关空调---掏出手机就搞定,万物互联么

网友L(2020-12-10):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家用,不是特别在意外观的话,其实我建议用普通挂机。
1、最重要的一点,一般风管机没有摆风功能,这 ...

敢公布是哪家有良心的黑心开发商吗?

居然敢用日立中央空调!!!黑心被狗吃了!

最近研究了一通,发现中央空调只能用重量去衡量质量了!哈哈

5P的空调正常应该是够的,除非是大中午的阳光直射,外机都热爆了!

能用双风一定要用双风,不然制冷真会打折。现在日系5P的很多都只有单风了,这算是偷工减料吧。
不管什么技术,散热总是要那么多面积的。

网友:
我家青岛海信日立,没听见有什么声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敢公布是哪家有良心的黑心开发商吗?

居然敢用日立中央空调!!!黑心被狗吃了!

金隅
签合同的时候都有装修标准的啊,但只是规定了牌子,所以实物不少是小规格,或者副厂的东西。。。
装修各种问题,鞋柜镜柜明显是材料差,墙纸是最便宜的,还有各种工人态度问题(装修是外包的,开发商克扣承包商,承包商克扣工人,工人还堵过小区大门。。。),有邻居下水管直接捅进主管道里,都没用三通。后面污水漏水从墙里渗出来。大部分住户卫生间都返臭,因为马桶下水没装密封圈。还有地板发黑,因为水泥没干透就铺地板。至于瓷砖空鼓,那是到处都是。我家的厨房台面还开裂了,还tm是科勒的橱柜。

装修的标准是4000一平米。。。。。。

网友N:
兄弟,海信中央空调如何,我也想买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兄弟,海信中央空调如何,我也想买

还没装修好,被选的全屋定制的给我工期拖延了很久。
中央空调好用不好用主要还是取决于安装吧。
建议关注一下抖音“国能暖通”这个账号,他在抖音上给别人做空调安装监理,不过看看他的视频都不用请他监理了,基本能知道哪些点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