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非接触测温的方案

楼主(2020-06-29):
目前项目需求是,需要测量一个直径15cm左右的金属转盘的温度,工作温度在300度以下。
转速3000rpm左右。
金属转盘用电磁炉原理加热,进行温度控制。

目前想到的方案是:
1、普通碳刷集电环+NTC 电阻 温度传感器,将信号引出来。缺点是碳刷的耐用性。
2、热电偶+测量电路+信号集电环(稳定质量可靠),相当于还是有线通信。缺点高速的信号集电环有点贵,4通道要上千。
3、非接触的红外测温探头,价格大约400RMB左右,测试了一下,对被测表面还有要求,不是太稳定,测速慢,另外探头防护太弱。

4、想尝试用无线供电并做信号传输的方式,用125KHz RFID的原理来做,只做发送信号即可,测温使用热电偶

目前想尝试RFID的模拟方案,找到的资料多是 模拟读卡的设计,
写卡呢?不知道是不是将两个同样的发射电路解码电路,对着就能进行通信进行调试,还有接收端的电能是不是够用呢?

网友A:
既然用电磁炉原理加热,那泄露漏的电磁场能量都足够用来供电了吧

不过300度耐温才是问题

本身也有rfid测温标签成熟的方案,但没有这么高温度的,在“电磁炉原理”的设备旁能否扛住都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电磁炉原理加热,那泄露漏的电磁场能量都足够用来供电了吧

不过300度耐温才是问题

电磁加热 是固定功率间歇工作的,也是在考虑,泄露的电磁场 干扰有多大,测量电路在距离10cm左右的地方,温度不超过50度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磁加热 是固定功率间歇工作的,也是在考虑,泄露的电磁场 干扰有多大,测量电路在距离10cm左右的地方, ...

普通家用电磁炉泄露很大的,一匝低压白炽灯都能微亮

不考虑温度那倒好办

线圈盘几匝取电,稳压/保护,超级电容储能
后面就普通的热电偶测温和无线发送就够了

网友:
红外应该可以。有几点,一个是要补偿距离衰减值,然后就是不同物体表面的发射率差异比较大,需要实际校准一下,然后就是视场角度,传感器的视场角要覆盖被测区域,不能有干扰进入到视场里面。
红外测量速度应该是够的。我用的这个到几十Hz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家用电磁炉泄露很大的,一匝低压白炽灯都能微亮

不考虑温度那倒好办

谢谢,这个方案,刚刚测试了一下,很不错,一不小心,感应出来的电压整流后太高 把滤波电容都炸了一个。。。很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