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负载电容和匹配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0-06-29):
我用的是这个链接对应的晶振

RTC  32.768KHz
如数据手册上面描述,CL 是 12.pf 那我设计电路时,两个对地的匹配电容应该选择 20pf 而不应该是 12.5pf 对吧?

现在实际接的 20pf 电容,感觉 rtc 的走时误差很大,
这里我应该怎么理解呢?

楼主:
是不是我 20pf 的选择也没有错呢

网友:
有一篇文章讲过这个电容,我记得它的CL计算是这么来的:电容如果左右两端都走电容接地,则两个电容为串联等效电容。走线分布式电容约为5~8pf,所以实际电容应为7.5pf左右,按串联计算单个电容应该在12~15pf以上。具体怎么算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通常用20pf电容确实带来了一些后果(负的ppm)。在FX3 SS通信上可以监测到显著的错误率,换成有源错误率立马下降一个数量级。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芯片和布线分布电容引起的

如果能精确确定分布电容,那么晶体两端的电容就可以精确的计算出来

按照5p分布电容计算,晶体两端匹配电容为15p

网友:
希望会有帮助,主要是计算走线的杂散电容,这个需要根据走线长度,线宽进行计算,记得也有一个文档,找不到了。

网友(2020-12-18):
这个只能算是估算了

网友:
一般都是12-15pf选择

网友:
粗略可以算一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