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电流为5-6mA的恒流二极管。

楼主(2020-06-29):
如题,最大耐压电压要大于24V,谢谢。

网友A:
InterFET J557 耐压50V 或者 Semitec 的S-562T 耐压1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rFET J557 耐压50V 或者 Semitec 的S-562T 耐压100V

非常感谢,您推荐的这些都不错,但不容易采购。

网友B:
什么情况下需要用恒流二极管?   用一个LDO+个电阻做成恒流源达不到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下需要用恒流二极管?   用一个LDO+个电阻做成恒流源达不到要求吗?

体积大用到的零件会多

网友:
关注,想知道国产的哪家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下需要用恒流二极管?   用一个LDO+个电阻做成恒流源达不到要求吗?

驱动多个LED灯串联的时候。

网友:
恒流二极管本身市场就少见,想容易获得,一般用其他器件搭或者JFET变通使用

网友:
我曾经也有类似的想法,不过后面还是用分立元件实现了

网友:
恒流二极管本身就是一个GS短接的JFET,只是JFET本身离散性较大,需要筛选才能获得你要的恒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