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低温电池方案

楼主(2020-06-29):
各位大佬,一般用在户外设备中电池,遇到东北零下二三十度情况如何处理?
了解到锂电池充电都是要0度以上,低温充电不安全。。。
现在用到36V,4A的电池需求,有没有相关经验的大佬,推荐合适的方案

网友A:
东北冬天有没有电摩,电动自行车;) 他们不可能都是在室内用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北冬天有没有电摩,电动自行车;) 他们不可能都是在室内用吧,哈哈

我也这样想啊,没在那么冷的地方待过,和锂电池厂家沟通,人家不保证0度以下充电,放电可以-20度
是不是铅酸电池低温要好点。。。

网友B:
使用前浇一些汽油然后点火,使电池温度到达零上后再使用...

网友A:
铅酸电池肯定随便整,抗的住。锂电池的确低温不好,当然了,你去专门找所谓的低温的是可以,但是,,,估计你又不能接受价格了。

网友C:
低温时限制你的充电电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前浇一些汽油然后点火,使电池温度到达零上后再使用...

谢谢建议,这个方法放在标准产品上肯定不行,可以加保温装置,长时间放在室外,貌似也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肯定随便整,抗的住。锂电池的确低温不好,当然了,你去专门找所谓的低温的是可以,但是,,,估计 ...

之前没考虑这个问题,确实是个头疼事情,36v就要3块12v铅酸,体积有比10串锂电池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温时限制你的充电电流就可以了。

大佬有实际产品经验吗?电池厂家建议检测低温不充电,感觉不太可能,如果低温能维持0.1c充电应该还是可以操作的

网友D:
可以试试波士顿动力的低温电池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前没考虑这个问题,确实是个头疼事情,36v就要3块12v铅酸,体积有比10串锂电池大多了 ...

这到容易处理,加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波士顿动力的低温电池

这个看着参数挺厉害,Swing 5300这款,-20C可以正常充电,,,
有没有靠谱的渠道推荐,竟然没找到官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到容易处理,加DC/DC

如果真不行,后面考虑升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佬有实际产品经验吗?电池厂家建议检测低温不充电,感觉不太可能,如果低温能维持0.1c充电应该还是可以 ...

锂电池真的不能低温充电,之前不是苹果手机到了东北要在被窝里才能充电么?

网友G:
电池保温做好,充电的时候来点辅助加热提升点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锂电池真的不能低温充电,之前不是苹果手机到了东北要在被窝里才能充电么? ...

嗯 看了一圈,基本快要放弃锂电池了,准备用铅酸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保温做好,充电的时候来点辅助加热提升点温度。

加热方案也可以,但是感觉做的太复杂了,有厂商说是可以做电池包内部加热,准备看看铅酸电池可行不

网友H:
如果空间和重量没什么限制,铅酸很稳妥,升压值得考虑,
只是冬天不要放电放的太深,铅酸电量越低电解液约容易结冰,限制在70%以上吧,如果要挑战加拿大俄罗斯那种可能需要限制在85%
另外即便机器能够承受低温,机箱也应当配备电加热,PTC暖风机,除了温度还要考虑结露结霜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看着参数挺厉害,Swing 5300这款,-20C可以正常充电,,,
有没有靠谱的渠道推荐,竟然没找到官网 ...

波士顿这个电池确实淘宝没有正规资源,都是拆机件。。。

网友C:
我使用的是松下3400mAh的18650电池,采用的是0.1C充电电流。
在大庆使用,不过大部分充电情况是在室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空间和重量没什么限制,铅酸很稳妥,升压值得考虑,
只是冬天不要放电放的太深,铅酸电量越低电解液约 ...

多谢宝贵经验建议,看来铅酸也要自己加温度检测限制,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波士顿这个电池确实淘宝没有正规资源,都是拆机件。。。

多谢,起码知道有这个东东,国外的货太高端,貌似厂在江苏,tb和1688上的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使用的是松下3400mAh的18650电池,采用的是0.1C充电电流。
在大庆使用,不过大部分充电情况是在室内。 ...

多谢宝贵经验,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