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电动汽车来说,外壳接大地嘛?

楼主(2020-06-29):
对于电动汽车来说,外壳接大地嘛?如果接大地,是否通过RC并联接在电池负极上,这样万一不小心手摸到电池正极和外壳,会不会有小电流流过人体,产生危险?

网友A:
一般不接,高压动力电池和线和车体是绝缘的 ,车上还绝缘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接,高压动力电池和线和车体是绝缘的 ,车上还绝缘检测电路

但我查到资料,燃油车,都是负极搭铁;然后电动车,高压部分是绝缘,低压还是搭铁;但也不知道准不准,毕竟不是专业资料

网友B:
“燃油车,都是负极搭铁”并没有吧,我车子搭电启动,就必须老实接正负极,一头正极一头车架没用的,说明负极并没有通车架

网友:
燃油车基本都是负极搭铁的包括摩托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燃油车,都是负极搭铁”并没有吧,我车子搭电启动,就必须老实接正负极,一头正极一头车架没用的,说明负 ...

燃油车,通常来说都是的,负极搭铁,据说为了少些外设的负极回路电线?
不排除个别例外

网友:
电动车的低压电源地线都是接机壳的,包括内部电控,VCU的单板地都是直接连接在机壳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