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通过C#应用软件 反推串口通信协议的方法

楼主(2020-06-29):
我们有个客户要求开发一个3G主板方案去适配1个上位机软件,但是他没有通讯协议,也没有以前的主板。
目前能破解数据下载的协议,但是数据上传到上位机软件的协议分析不出来,所以想请教有没有把EXE文件转化为C#工程的方法呢,
虽然C#我一窍不通,但是最起码有源文件能分析下。

网友A:
Exe逆向,c#很容易得到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e逆向,c#很容易得到源码

有什么方法呢,请赐教!

网友B:
这个没有做加壳和混淆处理,直接 ILSpy 打开,然后 File -> Save Code... 就有 VS 工程了

https://github.com/icsharpcode/ILSpy/releas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做加壳和混淆处理,直接 ILSpy 打开,然后 File -> Save Code... 就有 VS 工程了

https://github.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做加壳和混淆处理,直接 ILSpy 打开,然后 File -> Save Code... 就有 VS 工程了

https://github. ...

通过ILSpy生成了C#工程,非常感谢!
请问你会看c#代码吗?我能找到写数据的协议,但是没找到读数据的协议,
串口接收数据解析部分找不到,能帮忙看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ILSpy生成了C#工程,非常感谢!
请问你会看c#代码吗?我能找到写数据的协议,但是没找到读数据的协议 ...

找到 serialPort 的 DataReceived 事件   就是数据接收事件

网友:
看代码 只要下位机发送数据带 “\r\n”回车换行符 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C:
发送一次"ecomvm\r\n"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bool flag = this.serialPort.IsOpen();
        if (flag)
        {
                string text = "ecomvm\r\n";
                this.serialPort.SendLine(text);
                this.UpdateDataWindow(text);
        }
        else
        {
                this.UpdateDataWindow("Open COM port first\r\n");
        }
}

剩下的就是串口助手一样的读到什么显示什么
private void ReceivedDataTimerT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bool flag = this.dataReady;
        if (flag)
        {
                this.dataReady = false;
                this.UpdateDataWindow(this.receivedData);
        }
}
private void DataReceivedHandler(object sender, 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bool flag = !this.comPort.IsOpen;
        if (!flag)
        {
                string text = string.Empty;
                try
                {
                        text = this.comPort.ReadLine();
                        text += "\n";
                        bool flag2 = this.onMessageReceived != null;
                        if (flag2)
                        {
                                this.onMessageReceived(text);
                        }
                }
                catch (Exception ex)
                {
                        Debug.Print(ex.Message);
                }
        }
}

网友:
楼主程序发给我,我帮你转成C#源码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送一次"ecomvm\r\n"

剩下的就是串口助手一样的读到什么显示什么

其实发送一次"ecomvm\r\n",接收到的数据并没有填入界面里面去。。。。只是简单的打印出来,谢谢大家!

网友D:
C#反编译这么容易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反编译这么容易吗

哈哈,C#程序相当于都免费自代源码。
如果有小开发商想做C#程序卖钱,一定要当心了

网友:
有串口,可以AccessPort监控串口收发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C#程序相当于都免费自代源码。
如果有小开发商想做C#程序卖钱,一定要当心了 ...

那……假如用QT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哈哈,C#程序相当于都免费自代源码。
如果有小开发商想做C#程序卖钱,一定要当心了 ...

听你们这么说,都不敢用c#开发程序了!! 破解成本这么低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听你们这么说,都不敢用c#开发程序了!! 破解成本这么低的吗??

通常无需破解,因为反编译一下可以直接得到源码,可读性很好,感觉连局部变量的名字都保留了。。。。
个人很感谢西门子的博途软件就是.net写的,我们OPCServer之前有个地方跟它匹配不上(跟其他的组态软件,或者跟老一点的WINCC完全没问题)。调试了很久都无解,烦死了。
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反编译了他的OPC驱动程序
看到它调用了某个很少用的接口,他内部怎么做的一清二楚,然后我按他需要的样子改了就好了

如果他不是.net写的,估计就没办法了。。。。。
这种大厂给你源代码还是有好处的,反正不怕你抄。如果你跟他配合出现问题了,方便你调试。

他出错了会显示出精确的某个类,IL偏移量多少。
你反汇编以后就可以直接定位到C#代码的出错的那一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听你们这么说,都不敢用c#开发程序了!! 破解成本这么低的吗??

足够大的程序,比如西门子博途,安装程序15G,装完了整个虚拟机超过50G,这种程序可以放心的用C#去写,谁爱反汇编就去反汇编吧。
合法用户可以随便反汇编它的某个模块来调试跟自己的接口。
想抄袭的人,他这个代码量你几辈子也抄不完。。。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听你们这么说,都不敢用c#开发程序了!! 破解成本这么低的吗??

可以做一些混淆处理,提高一下反编译和查看代码的难度

但是加壳就不好办了,我之前考虑过用 Themida 加壳,但杀毒软件很容易报毒,不光是 360,其他一些比较正常的杀毒软件也容易报
就连 C/C++ 程序不加壳仅做虚拟化处理都很容易报毒

有钱的话貌似可以给软件加个数字签名,可能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一些混淆处理,提高一下反编译和查看代码的难度

但是加壳就不好办了,我之前考虑过用 Themida 加 ...

所以想让源代码保密的地方,就别用C#了。。。
刚才我去下载了一个最新的ilspy,发现已经可以正确的反编译async了,之前我用过的版本遇到新版C#的async关键字会无法识别
从现在起,C#就彻底没有秘密可言了,相当于一个高级的脚本语言了,给人发可执行程序就相当于发源码。。。。。
幸亏我自己不用C#~~

网友G:
学习了,涨知识了,最近还想用C#开发,这么简单就能破解的话,还是用之前的软件开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涨知识了,最近还想用C#开发,这么简单就能破解的话,还是用之前的软件开发吧。 ...

如果是写网页系统就无所谓,反正服务器是你的,用户最多的php还是完全源码呢。
如果是写桌面程序,这一点就很不好了。用户可以直接得到你的源码,想怎么做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常无需破解,因为反编译一下可以直接得到源码,可读性很好,感觉连局部变量的名字都保留了。。。。
个 ...

想起我们小时候,电视机的说明书里都直接附带电路图的,防止你坏了不好修。
现在用.net写的程序也是这样。。。

网友:
QT按理不容易被反汇编,它是C++语言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