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门禁通信方式请教

楼主(2020-06-29):
假设一个大楼一共6层,每层有50个房间需要做门禁控制,每个大楼总共有300个门禁子设备;

我的希望:

1、希望所有门禁从机统一供电,这样可以避免某个房间掉电,从而导致门禁失效的问题;

2、希望在配电室做一套ups,保证不间断为门禁系统供电;

2、希望所有门禁从机之间采用线缆连接通信;

3、希望所有门禁从机之间采用并联形势的拓展模型,方便布线;

4、所有门禁节点,最终连接到一台主机,主机可以联网,实现物联网需求;

现请教几个问题:

1、子设备之间,以及子设备与主机之间,采用哪种通信模型比较好?

2、电缆需承担供电和通信的双重功能,是直流供电好,还是交流220供电好呢?

网友:
消防总线最合适

网友A:
实际上,每台门禁独立工作,独立连接后台,独立配置UPS才是趋势。大把的现成方案/产品可用。稳定度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每台门禁独立工作,独立连接后台,独立配置UPS才是趋势。大把的现成方案/产品可用。稳定度也很好。 ...

也是,集体供电,太麻烦了,电力会大量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每台门禁独立工作,独立连接后台,独立配置UPS才是趋势。大把的现成方案/产品可用。稳定度也很好。 ...

每台设备独立连接后台,无线最好了,但是布置考场的时候,有屏蔽仪,无线就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台设备独立连接后台,无线最好了,但是布置考场的时候,有屏蔽仪,无线就挂了 ...

看你们是不是一直是考场,如果一直是考场那就比较麻烦,如果只是偶尔做一下考场用就没问题的。  除了远程控制外,好多支持本地人脸识别/指纹识别/RFID卡/手机蓝牙/本地密码等开门方式。开门记录啥的也可以记录到本地。

网友:
这个用PowerBus最合适了,我们一个项目是学校智能电子锁,就用这个,供电加通讯不分极性,现场施工很方便,有兴趣看我签名档相关帖子,套件和芯片都一直在售。

网友:
TI新出的THVD8000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消防二总线最适合了,可以集中控制集控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