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检测硬件问题,控制MOS开通,查分运放输入有个脉冲

楼主(2020-06-29):
如图,电流检测电路中当没有电流时候,单纯开通MOS,在R5电阻上有个电压,经过查分放大后,在经过比较器进单片机,导致单片机检测到一个中断。也没有电流,不知道为啥R5会有一个电压,用示波器卡了R5上的电压,确实有电压突变

网友A:
开MOS时栅极充电有电流啊,流经R5,然后你测到它了

网友B:
D1 R2 下端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 R2 下端改接地

下端改接地,还是能进中断,R1上开通时,还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MOS时栅极充电有电流啊,流经R5,然后你测到它了

请教下,硬件上怎么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硬件上怎么修改

我比较担心把R5移动到Q1上面会引起其他方面的问题并且很可能还是能看到信号

所以,我建议程序在开启Q1之后的几十~100us以内不要理会电流信号,

或者,给电流信号增加一个低通滤波,

这个脉冲应该非常的短暂,无视或过滤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担心把R5移动到Q1上面会引起其他方面的问题并且很可能还是能看到信号

所以,我建议程序在开启Q1之 ...

嗯,好的,如果移到上端应该MOS关闭时候共模电压要超过运放的范围,要加点保护,这样也不太放心。先软件上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担心把R5移动到Q1上面会引起其他方面的问题并且很可能还是能看到信号

所以,我建议程序在开启Q1之 ...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好的,如果移到上端应该MOS关闭时候共模电压要超过运放的范围,要加点保护,这样也不太放心。先软件 ...

不客气,是的,而且放到上面也不是就肯定不会测到那个信号,还有Cgd电容,而且有时候不连接的线路上都能感应到…处理好比较麻烦(当然R1有100R估计不会这么夸张),最好还是RC滤掉或软件无视这样简单直接些,只是牺牲了点过流响应速度,对响应速度有高要求的时候可以电流和时间分2档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