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屏控制器]-03-硬件介绍与开源

楼主(2020-06-30):
        这个项目的核心思路,是做一个简单易用的触屏控制器,使用在简单的工业控制场景里面。
        最典型的例子:我之前看过的一个暖气供热控制系统,一个控制柜+几个水泵+几个传感器,系统功能就是保持压力稳定。其中控制柜里面,主要就是一个触屏控制器+变频器+开关电源+一些交流接触器等。
        我暂时想不出来比这个场景更经典的例子了,对于控制器来说,主要接口就是DI、DO、AI(4~20mA、远传表接口)、AO(控制变频器0~10V)和485接口。所以第一版的硬件就模仿了这个暖气供热控制器的主要接口。
        如果接口还不够用,那么就外接485Modbus的扩展模块即可,或者有特殊需求的接口,可以自己做一个扩展板,实现一个485接口即可。(外扩功能模块,下一步也可以作为本开源项目的一部分,做一个类似框架的东西出来,坛友在框架基础上修改即可)
        如此便覆盖了大多数简单的工控场景了,价格绝对有优势,开发其实也很简单。
        至于之前帖子里面坛友提出来的CAT1模块、H750芯片、网口、加模拟隔离、板载开关电源等等,第二版里面再加。第一版就是实现基础功能。

        电路板接口:

        下面是外壳组装的过程:

        这个外壳,屏幕坐在凹槽里面,低了2.5mm,正好JD上有卖2.5mm厚的双面胶。

        贴上双面胶以后,高度比较合适了,屏幕也固定住了,不错。
        正面用贴膜粘住,贴膜的开窗比屏幕的显示区域小了一点点,一两个像素吧,可以忍。

        电路板安装上,液晶排线插上,铜柱固定。

        后盖用四个螺丝固定。这个外壳的质量是对应它的价格的,缝比较大。。。暂时忍了。

        找出我尘封多年的照相机,拍点高清图,挑战一下站长的摄影技术:

        电路原理图开源:

        遵照站长的指示,PCB不开源。这个板子很简单,有经验的坛友,一天估计就能重新画一个。

        下一步打算:
        1,已经装了OBS录屏软件,录一个简单的例子。
        2,整理BOM,开放套件购买。这里面还有几个小问题,外包装怎么弄?生产数量定在多少合适?

网友A:
顶楼主!但是现在感觉硬件一步就出来了,讨论不够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但是现在感觉硬件一步就出来了,讨论不够多啊。

是啊,感觉目前很多坛友对TouchGFX感兴趣,但是用的不多。
讨论不热烈。
之前我发了个对比GUIX的帖子,话题直接被带跑偏了。。。

网友B:
楼主硬件什么时候出啊!我要一套

网友:
建议增加以太网接口,IO口不够的话,将输出接口用74HC595进行扩展。

网友:
照片和板子都不错~~~

网友:
PCB功底很深。

网友C:
壳子一上感觉很正经了

网友:
外壳是网上另外买的吗?

网友D:
PCB非常美观,外壳的采购地址能共享吗

网友:
等硬件到手,大家开始试用起来,估计讨论就多了,坐等套件开售

网友:
顶   经典,高手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非常美观,外壳的采购地址能共享吗

到时候我来团购,争取价格低一些。
液晶屏、外壳等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硬件什么时候出啊!我要一套

现在有原理图开放出来了,等个一两天,看看如果没有坛友指出问题的话我整理一下BOM成本。
就可以开放购买了~

网友E:
这个怎么玩,固件开源吗?

网友:
关注中,这个图片拍出很漂亮。

网友:
可惜不是H750的片子,最近中意这个芯片,便宜又大腕,下步用它做个串口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原理图开放出来了,等个一两天,看看如果没有坛友指出问题的话我整理一下BOM成本。
就可以开放购买 ...

算我一个  我要购买

网友F:
请教楼主,壳子哪买的?

网友:
建议先把  那个触摸屏教程什么的弄一下   这样大家兴趣会更大。。。不然就买个光硬件也没用哈

网友:
能否将两路CAN引出来还有就是USB

网友:
不错 硬件设计合理

网友G:
楼主,整个机器的厚度是多少?

楼主:
这个是参考了一个供暖控制的板子,那个板子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真的是不该花的钱,一分钱都没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整个机器的厚度是多少?

不到5厘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壳子哪买的?

你要买吗?可以给你带出来
过两天我会买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怎么玩,固件开源吗?

肯定开源啊~
其实进入了CubeMX时代以后,源码开源好像没那么重要了,关键是学会设计思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壳子一上感觉很正经了

是的,就像我之前说的,对电子工程师来说,电路板和产品之间,就差了一个外壳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买吗?可以给你带出来
过两天我会买一波

我想买,我怎么转账给你,另外有没有购买连接?我想产品上用

网友:
有没有相应的市场应用需求评估哎,兄弟们。这个活工作量巨大

网友:
这个io数量基本可以适应小型的控制系统,要是有相应的软件能够让原来用梯形图编程的人用起来,硬件稳定我觉得应该是西门子s7200系列的完美代替品

网友:
赶紧开放购买吧

网友:
lz这个用心了,做的很不错。

期待带网口版本

网友:
希望加网口

网友H:
继电器输出好歹加个阻容吧?不然很容易粘连了。。。

网友I:
一体机雏形啊,不知道静电群脉冲这块有没有考量和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继电器输出好歹加个阻容吧?不然很容易粘连了。。。

我感觉这个一般在负载侧加
有没有相关的标准或规范?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体机雏形啊,不知道静电群脉冲这块有没有考量和测试过!

如果这个项目做起来了,可以拿到广州五所这样的地方测一下
现在设计上就是常规防护,实用为主。

网友:
增加以太网接口,以便扩展功能。

网友J:
建议版主再加俩路can通讯,网口,就基本满足小型工业控制需求了。

网友K:
感觉电源防护有待加强,不过也要考虑应用场景和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版主再加俩路can通讯,网口,就基本满足小型工业控制需求了。

下一版做一个高配版本,H7的STM32,全隔离485、CAN、AI、AO。网口等等,全加上。成本会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电源防护有待加强,不过也要考虑应用场景和成本。

现在的防护,一般正常用,没问题。实际经验保证。

网友:
上车 还是期待touchgfx的教程啊

网友:
一步步走向成功

网友L:
期待。

这个控制器的硬件成本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网友M:
楼主,我家的壳和你家的撞衫了,哈哈,不过质量是真心差

网友M:
楼主,你的照片是相机拍的还是手机拍的,感觉非常清晰完美

网友:
期待TouchGFX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期待。

这个控制器的硬件成本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这个也是困扰我的难题,成本跟一次性生产多少是有关系的。
不会超过300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我家的壳和你家的撞衫了,哈哈,不过质量是真心差

恩,质量是很一般,对得起这个价格。
对付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的照片是相机拍的还是手机拍的,感觉非常清晰完美

我写了啊,照相机拍的,挑战站长拍摄技术,哈

网友:
哇撒,动作好快。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
买一套预定

网友:
看着可以,啥时候有成品卖

网友:
怎么预定,要一台

网友:
开源搞起来,如果可以就支持一下LZ,希望搞点技术干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一版做一个高配版本,H7的STM32,全隔离485、CAN、AI、AO。网口等等,全加上。成本会高很多。 ...

啥时高配版预定一套

网友N:
请问这个怎么用?我理解的是plc+触摸屏一体机,如果是这样的话,plc梯形图用哪家软件写,触屏组态用哪家软件?硬件能使用现有的软件用起来更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这个怎么用?我理解的是plc+触摸屏一体机,如果是这样的话,plc梯形图用哪家软件写,触屏组态用哪家软 ...

1积分的VIP++?新坛友吗?欢迎。
这个需要自己编程的,我正在录一个教程,再等等~

网友O:
用的是4层板还是2层的?

网友:
这个项目一定要支持

网友L:
不错啊,价格在300以下很有意思,再配上一些IO端口的扩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的是4层板还是2层的?

2层,这么大的4层估计得很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错啊,价格在300以下很有意思,再配上一些IO端口的扩展板。

是的,到时候做一些亚当盒外壳的扩展模块,基本可以搞定常见工控场景。

网友:
这个项目很实用啊

网友N:
引用 楼主:
1积分的VIP++?新坛友吗?欢迎。
这个需要自己编程的,我正在录一个教程,再等等~

这是我在论坛第一个帖子。。。新人,以前陆陆续续来过,主要围观非技术八卦部分。五月份注册的,然后论坛送了vip福利,赚了。
搞工控的主要在应用,用厂商提供的编程和组态软件,直接用c等写的人很少。
期盼大佬出教程。

以前咸鱼上看到有用stm103做的兼容fx2n(200元方案)和407做的fx3u带网口(1000元方案),看价格心动啊,不知道能不能推荐个好的外壳,外壳听说很重要,见过铝合金的,见过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是我在论坛第一个帖子。。。新人,以前陆陆续续来过,主要围观非技术八卦部分。五月份注册的,然后论坛 ...

是的,工控上还是PLC+组态屏的天下,纯工控的选手是不会学C语言更不用说TouchGFX了。

对这个触屏控制器项目感兴趣的人,主要应该是设备厂家的开发人员。
但是这个项目在工控上也是有希望的:
1,成本有优势,一个触屏控制器300左右,肯定大大低于一个PLC+一个组态屏。
2,借助STM32的生态系统,大大降低开发复杂度。

关于外壳,我之前看那个供暖控制器的外壳确实不错的,但是网上找不到卖的,可能是自己开模做的。
退而求其次,买了现在用这个,质量一般,对付用还行。

如果需要金属外壳,在当地找小加工厂,有折弯机和冲床的就行,用不锈铁材料做就行,价格也不很贵。

网友:
套件预订一套

网友(2020-08-05):
>套件预订一套
when can order will be placed?

网友:
楼主,PCB不开源可以理解,能不能给个PCB的版框图,带连接器位置的这种,大家可以迅速上手做自己的PCB设计。

网友:
我也预定一个

网友:
啥时候开卖?

楼主:
30套已经生产完毕了,送回到我这里了。
等下第二期教程录完就开卖~

网友P:
有几个没有用的IO没有引出来吗?
PA11,PA12引出来是否可以作为CAN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几个没有用的IO没有引出来吗?
PA11,PA12引出来是否可以作为CAN用?

原理图第8页,P16这个排针,引出了一些IO。
PA11和12没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几个没有用的IO没有引出来吗?
PA11,PA12引出来是否可以作为CAN用?

刚看了一下,PA11和12也没连其他东西,你要是焊接水平还行,可以飞线出来用。。

网友:
啥时高配版预定一套

网友Q:
楼主,原理图方便给源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原理图方便给源文件吗

抱歉,根据阿莫的指示,开源只公布PDF格式的原理图。

这里面90%的元件都是JLC SMT基础库里面的,有各种格式的集成库。
剩下10%的元件,正点原子的开源资料里面有,也是免费下载的。

你画自己原理图,也就1个小时就能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根据阿莫的指示,开源只公布PDF格式的原理图。

这里面90%的元件都是JLC SMT基础库里面的,有各种 ...

支持!!!

网友R:
你的外壳不错,不知道楼主是在那里买的可否给个链接,现在批量了么可以来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的外壳不错,不知道楼主是在那里买的可否给个链接,现在批量了么可以来一套? ...

外壳购买链接

套件首批生产了30套,卖没了,目前正在生产第二批。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的图片是怎么拍的,是否用软件处理过?

楼主:
哈哈,终于有人提到摄影这块了。

照片处理就是把分辨率降低,防止图片过大。其他没处理过。
摄影技术挑战站长。

网友S:
难道参考了这个

网友:
软件开源吗?

楼主:
开源,看本版块后续帖子。

网友:
这个芯片需要30元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源,看本版块后续帖子。

4.3寸屏用TouchGFX,        不用STM32F429IGT6,最低能运行TouchGFX的单片机还能用哪款呢?要求价格最低

网友T:
DAC输出的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T:
DAC输出的电路怎么分析

这个是一个隔离输出。
单片机的DA输出0~3.3V,线性对应端子上的0~10V。
10V电源是外部系统提供的10V电源输入。不是电路板有升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T:
DAC输出的电路怎么分析

后面讲到这部分的时候,我会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

网友(2020-09-09):
成本控制不了,个人觉得真用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S:
难道参考了这个

这个是哪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