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公牛纯机械定时插座,巧妙的用220V交流电的固定频率来计时

楼主(2020-06-29):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C4y187RM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的可以这么数。

网友:
这个循环定时厉害,可惜一开始让我以为风扇那种定时关闭的,应该缺个牛逼点的名字

网友:
这个能手动编程通与断的时间.非常不错.

网友B:
几十年前的电子钟已经有用市电做时基的了,不是什么新鲜事。

不过现在的电网据说都是用GPS做频率同步的,理论上应该很准?

网友C:
我想起了以前家里的石英钟。
我记得家里的石英钟坏了的时候,那个秒表的表针左右摆动,就是不顺时针走动,有哪位大佬知道为啥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起了以前家里的石英钟。
我记得家里的石英钟坏了的时候,那个秒表的表针左右摆动,就是不顺时针走动, ...

参见步进电机失磁抖动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一二年的买了个品益定时插座,就是用的电网频率做时基,里面有个大功率电阻还挺烫。我还是喜欢鸿运扇里的那种游丝机械的。

网友:
这种用法已经N久了

网友:
种菜、养鱼应该好用。

网友:
家里就在用公牛机械定时开关,10小时倒计时。很多时候确实简单方便,噪音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的可以这么数。

现在市电的频率肯定比你用DS1302准.

网友D:
这个定时器最大优点就是在市电断电后再来电定时还从停电的时候开始计时,电子的尤其是廉价的定时会重新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的可以这么数。

电网50Hz频率非常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定时器最大优点就是在市电断电后再来电定时还从停电的时候开始计时,电子的尤其是廉价的定时会重新开始 ...

这个反而是缺点吧,比如我定时是14点开始的,控制水泵淋花;  停电4个小时, 时间就一直被推迟4个小时;变成傍晚浇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反而是缺点吧,比如我定时是14点开始的,控制水泵淋花;  停电4个小时, 时间就一直被推迟4个小时; ...

这就看你干什么用了,比如充蓄电池限制充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反而是缺点吧,比如我定时是14点开始的,控制水泵淋花;  停电4个小时, 时间就一直被推迟4个小时; ...

有道理,是个BUG。

网友:
昨天在某音看到的,确实屌,50Hz计数可以搞一搞!

网友F:
没啥巧妙的,不就是机械微波炉的定时器 嘛,时间久一点而已

网友:
刚毕业的时候就是做松下电工的定时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反而是缺点吧,比如我定时是14点开始的,控制水泵淋花;  停电4个小时, 时间就一直被推迟4个小时; ...

电网时钟芯片都是老掉牙的,估计了就几BYTE的DRAM,掉电几秒钟电容放光电,数据就消失了,来电需要重新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的可以这么数。

我同事以前产品中这么做过,跑一个月不差几秒的。
比一般的RTC还精确。

网友(2022-11-25):
引用 网友F:
没啥巧妙的,不就是机械微波炉的定时器 嘛,时间久一点而已

微波炉计时器也是用交流电频率来计时么

网友:
https://www.xjishu.com/zhuanli/61/202120449942.html
这里有专利说明及原理图

网友G:
设计挺巧妙的;但是靠塑料杆零件来顶按下的按键,感觉不是很耐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设计挺巧妙的;但是靠塑料杆零件来顶按下的按键,感觉不是很耐操啊。。。。。 ...

这个设计肯定不是中国的发明。

只是中国厂商抄的。

我手上还有一个30年前日本的产品。当年阿莫淘金舍不得卖,自己收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十年前的电子钟已经有用市电做时基的了,不是什么新鲜事。

不过现在的电网据说都是用GPS做频率同步的, ...

大师请教下,电网的50HZ频率是如何控制的?比如水力发电出来的频率,发电机出的的频率如何让它保持在50HZ?平时我们用的发电机,也不能控制在50HZ吧?平时的发电机频率不懂,但是电压以前都是看电压表,电压低加油门,这个频率和转速没有关系吗?

网友:
电网频率就是与发电机转速相关,大电厂负责调峰调频。越大的电网,负荷容量大,频率越稳。小电网48--53HZ随时变化,外界负荷突然增加,发电机转速下降,频率就会下降,然后发电机就会自动增加发电出力。如果负荷突然下降,与之相反。

网友:
用stm32做定时器很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啥巧妙的,不就是机械微波炉的定时器 嘛,时间久一点而已

一看就懂,让自己想就死活想不出来系列是吧,哈哈

网友:
用50H做时钟源有两好处:
1,准,电网对误差有要求。
2,产品计时一致性好。
第2点很多人忽略,很多客户不计较定时误差大,最不愿意接受是一批货里面有快有慢。
用用50H做时钟源,你跑个10年,两台机的定时之差都不会改变。
现在部分同步闪烁的LED灯,也是用这个方法来实现多组LED灯同时开启之后保持同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十年前的电子钟已经有用市电做时基的了,不是什么新鲜事。

不过现在的电网据说都是用GPS做频率同步的, ...

电路负荷大的时候,频率就会稳不住 。频率是并网发电的一大要件。

网友:
据说电网的频率是很准很准的,因为牵涉到多个发电厂并网,如果相位乱跳,没法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