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推荐一个STM32的采样交流电压和电流电路

楼主(2020-06-29):
现在需要采集三个单相的电流和电压的电路。电压精度达到1V,电流0.1A。有没比较简单的 电路。主要想用单电源

网友:
互感器。电压的可以通过运放,进ADC。电流的加采样电阻转成电压,进ADC。ADC最好能正负电压输入,没有的就用加法电路把零点抬上来,保证是正的。

网友:
直接挂一片三相电能表的芯片搞定。

网友:
电能表的芯片分分钟搞定

网友:
直接买个带串口输出的3相电压电流检测模块吧。

楼主:
好的,这样的确简单。

网友:
非侵入式还是得用HALL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