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买椟还珠,使用kindle做桌面时钟

楼主(2020-06-29):
先上效果图,使用内置浏览器,网页是html+js,托管在码云(pages)上(github经常被墙,只能使用国内的码云gitee了)。
https://tutuu.gitee.io/weather.html
码云上只能托管静态网页,所以显示时间、天气等没有问题。如果需要其他功能,就需要自己搭服务器了。

------------
前段时间,kindle x咪咕版清库存,打卡返现,就上了车。之前用过kindle paperwhite2,后来买了10寸的墨案W7后,paperwhite2在咸鱼上出了。
kindle x到手后发现,显示效果和paperwhite2差别很小(虽然屏幕大小相同,分辨率小了很多),但是电子书翻页时闪屏严重,
这点和paperwhite2比就差多了,用来看书有点不习惯,打算改作桌面时钟。

之前kindle paperwhite2 是linux系统,越狱后可以自己写app,当时还写了一个分析kindle 日志,统计阅读时间的app。

kindle x到手后,发现系统已经变成了魔改的android系统,并且无法越狱。自己写app的路堵死了。后来网上有人分享使用内置浏览器显示
时钟,但无操作10分钟后会自动锁屏,所有防止锁屏就成了问题。

拆机后,连接调试串口,发现可以通过串口执行一些shell命令,想到android通过adb shell 执行input来模拟触屏和键盘输入等操作,就在串口shell
里执行了input命令,结果可以正常执行。至此,锁屏问题解决,通过串口定时发送input命令即可。于是使用一个8pin的stc单片机,内置到kindle中,
外部使用磁铁控制干簧管,干簧管导通时,定时发送input命令。

另外还有一种简单的改法,把kindle 的rx引脚连接到usb的id脚,外部电路通过usb接口的id引脚发送命令。

网友:
这个也不错的哦,软硬通吃啊。

网友A:
给kindle写app的帖子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kindle写app的帖子还有吗?

当时在mobileread上看的教程,我当时用的是java,打包后是.aw2格式,可以像电子书那样直接打开。
另外也可以用C或者linux shell脚本,不过需要kual来启动。
mobileread论坛引用了google上的js文件,导致每次打开巨慢
https://wiki.mobileread.com/wiki/Kindlet_Index

网友B:
安卓底层,能否安装apk

网友:
有点儿意思,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C:
楼主你可真厉害,手里貌似还有个 pw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卓底层,能否安装apk

通过串口shell登入系统,文件系统是只读的,执行的命令也很有限(大部分命令及目录没有权限)
所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可真厉害,手里貌似还有个 pw3

kpw3 估计可以直接在搜索框输入
~ds

来屏蔽锁屏,并且不需要root

楼主:
占楼

这两天我把用到的天气api和天气图标分享下

网友:
我们乡下的刚用上大屏幕彩屏,城里面又流行黑白墨水屏啦?~~~哈哈,说笑的,效果的确不错

网友:
有点意思哈哈哈

网友:
这个不错,吃灰的kindle可以用起来了

网友D:
楼主,你的墨案W7用得怎么样? 可否分享一下你的使用经验?

网友E:
不错,学习了。
如果显示屏下方的提示信息也加个框,看起来就更顺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墨案W7用得怎么样? 可否分享一下你的使用经验?

电子书目前还不是一个像手机那样成熟的产品。10寸里边,墨案估计是最便宜的,最近它们又出新品了,前几天好像看到过苏宁上,墨案W7  1799的价格。
我用墨案W7,只用来看电子书(准确的说是使用微信读书,试了其他的阅读app,体验都不怎么好,比如京东阅读app,翻页也是有闪屏)。

W7带有手写笔,使用wocom的电磁屏技术(三星手机note系列的手写笔通用),书写手感还可以,接近在纸上书写,但是有屏幕延迟很严重,体验也不好。
买回来时试了下手写,之后再也没有用。

其他功能我都没有用到,内置的多看app,打开本地的pdf,效果也还行。

上边说的这些,基本上所有的电子书(墨水屏)的通病,就看各人需求了,网上也看到有人使用W7做各种笔记的,感觉很好。
如果要求不是像我一样低的话,建议最好到店里(比如JD体验店)实际体验下,免得后悔。

P.s. 国产的电子书阅读器使用的墨水屏,质量良莠不齐,之前体验过海信A5,不到半年,屏幕黄了一圈,显示效果也不好,已经咸鱼出掉了。
kindle 相对来说,显示效果是最好的,只是系统是封闭系统,屏幕也小。国产的很多是Android系统,可以使用不同的读书app。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学习了。
如果显示屏下方的提示信息也加个框,看起来就更顺眼了。 ...

下边的信息的确不太协调,临时加上去的,本来打算显示最近三小时和三天的天气预报,还没有实现。
让界面显示好看,还真是个难题。html ccs 也不太熟悉,想不出来好看的布局,想出来的也半天调不出来,
再也不歧视美工没有技术含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书目前还不是一个像手机那样成熟的产品。10寸里边,墨案估计是最便宜的,最近它们又出新品了,前几天 ...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一直想给家人买个电纸书,但看了很多评论,大家都是并不理想. 除非是SONY那个壕PAD,但价格也是很感人.
看来只能矮子里面选武大了.

网友:
呵呵,我买的是 得到的电子书阅读器.
同时148 元/年的 会员
结果,还是没有时间看书.
似乎上这里的时间还长一点.

网友:
还有个KV,之前越狱后看PDF很爽,后来自动升级了,PDF太难看了,一直吃灰,有没有新的越狱方法?

楼主:
天气api使用的是中国天气网免费的api(需要注册)。
https://cj.weather.com.cn/plugin/h5

他们提供的api形式是网页插件和h5页面,
例: https://apip.weatherdt.com/h5.html?id=zbWCaEV8Px
h5页面本身并不适合墨水瓶使用,但是访问页面后可以看到H5页面使用的api
https://apip.weatherdt.com/plugin/data?key=zbWCaEV8Px&location=101010100

拿到这个api后,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其中location=101010100是位置参数,可以通过改这个参数获取不同地区的天气。

中国天气网使用的图标地址:
例:https://apip.weatherdt.com/h5/static/images/cond-01d.png
使用powershell脚本,把全部图标抓取下来(白天和夜间各33个,区别是图标中太阳和月亮的区别)
for ($i=0; $i -lt 34; $i=$i+1)
{
        $filename1 = "cond-{0:d2}d.png" -f $i
        $filename2 = "cond-{0:d2}n.png" -f $i
        $uri1 = "https://apip.weatherdt.com/h5/static/images/" + $filename1
        $uri2 = "https://apip.weatherdt.com/h5/static/images/" + $filename2
        $out1 = ".\images" + $filename1
        $out2 = ".\images" + $filename2
        Invoke-WebRequest -Uri $uri1 -OutFile $out1
        Invoke-WebRequest -Uri $uri2 -OutFile $out2
}

图标分辨率只有96*96,显示效果很不好。
图标代码和气象名称的对应关系
http://www.weather.com.cn/static/html/legend.shtml

后来网上发现和风天气的开源图标(他们也提供收费或免费的天气api),有单色和彩色,64*64  128*128 256*256 各种分辨率都有,
效果很好:
天气状况代码和图标
https://dev.heweather.com/docs/refer/condition

墨水瓶显示气象图标效果图(彩色是原图): 细线的太阳是中国天气网的,其他是和风天气图标

网友:
厉害了楼主,正好前端时间上车了这个咪咕的kindle,看样子可以用起来了

网友:
楼主,这屏幕啥型号啊,要是可以直接驱动就最好了

网友F:
你这个体验浏览器怎么可以全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体验浏览器怎么可以全屏?

咪咕版没有浏览器,通过把网页链接放到电子书中,点击电子书中的超链接,弹出网页,所以是全屏的,并且左上角有个返回箭头。

网友G:
html网页的时间和天气刷新是网站做的,kindle只是显示静态网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ml网页的时间和天气刷新是网站做的,kindle只是显示静态网页吗。

服务端仅保存了一个html文件(其中包换js代码)和一些静态资源(图片等),服务端不做任何运算。
时间和天气刷新是本地kindle 浏览器通过js定时执行实现的。

kindle浏览器通过网络获取hmtl(包含js代码)。
js在首次打开网页时下载到浏览器中,然后开始执行,通过js设置定时器,每隔一段时间执行回调函数。
回调函数更改页面中的时间,以及发送http请求获取天气数据,并呈现在页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服务端仅保存了一个html文件(其中包换js代码)和一些静态资源(图片等),服务端不做任何运算。
时间和 ...

谢谢  楼主

网友(2020-10-06):
好家伙,正好打印了可以一个支架,改个背光晚上也舒服

网友:
还是有内置浏览器的kindle好,一条命令就可以禁用自动休眠。浏览器输入~ds,然后回车就可以禁用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