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什么时候加

楼主(2020-06-29):
公司有块板卡,是插在VME机箱中的,由VME接口进行5V供电~

我们公司有很多VME接口的板卡,接口电路这块都是复用的,供电这块这么多年没出过什么问题,但是最近这批板卡(测试人员已经验收过OK的),有好几块在机箱反复几次上电后,电源芯片烧坏,从而导致板端FPGA烧坏。

我看了一下电路图,5V电源接入板后,竟然没有作任何处理,直接给到LDO芯片(5V转3.3V), 只是在LDO vin的地方做了滤波处理(加了两个大电容)

很奇怪为什么外部输入电源,不加TVS管,我理解的是,通过外部接插件给进来的vcc都需要加TVS管进行防浪涌设计,但他没加,也能用这么多年,不出问题,这个TVS管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加,这次的短路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
是的。不做好保护出问题是早晚的事,比如换了身化纤衣服,或者你们铺了新地毯,==。当身体静电很大时就有可能连累到板卡。还有,查查ldo是不是你们采购吃回扣采了假货,或者是你们换了廉价料。这个很重要,因为不是所有ldo都能抗足够强的浪涌的。我这好像遇到过dcdc挂的(也可能不是)。

网友:
插卡类的建议用缓启动电路,比如ltc4211 mic2582。不光是过压,还有过流问题。

网友:
tvs大多是信号防浪涌,电源也使用,感觉应该找到损坏源头,反复上电就烧电源还损坏负载,建议多考虑电源过冲问题,一般电源自保能力比较强的不会轻易损坏,高可靠的电源也不会允许输出过压而不保护,就算负载短路也不会烧电源。所以被动加tvs还不如主动找到过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