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逆变,电压电流可调,反馈是否合理

楼主(2020-06-29):
电流采样由电流采样电阻,进行高边电流采样,经LM358单电源差分作前级放大,在经电流设定作差分比较放大,后通过LED拉低SG3525内部误差放大器2脚(SG3525内部误差放大器同相端)
用LED拉低作用是保证,LED拉低后保证输出最小脉宽,电位器R1是调节最大输出脉宽
输出电流大于120%时,拉低SG3525软启电溶,起到定时打隔,
输出电流大于150%时,通过Q15同比较器U2B对SG3525引脚10进行关机锁定,二次开机解锁须通过Q14进行解锁,
电压反馈同电流反馈同理,只不过电压反馈是通过电压互感器采样,
由于电流采样是单电源差分作前级放大,对差分运放二个输入脚通过上拉电阻,引入VCC,通过二极管D9,D10同电流采样电阻,拉低差分运放,二个输入引脚引入的上拉电压

网友A:
楼主这个准备做多少升多少的?电流高端采样这个好象不太对,高端采样有专用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准备做多少升多少的?电流高端采样这个好象不太对,高端采样有专用的芯片 ...

做的是开发板,电压电流可调是为以后做电源打下基础,如用专用的高边电源采样芯片,在开发同批量时,是方便了用好多,不过在开发板上用高边电流采样芯片
,没办法提升硬件基础,在没有高边电流采样芯片之前,高边电流都是用双电源差分放大电路采样,只不过对采样回的电流信号大小都是以负压呈现,我只
用单电源,没办法,只能在常规的双电源差分放大采样电路作修改,对差分放大电路输入信号引入上拉,用二极管拉低差分放大电路输入信号,是防止差分放大电路输入信
号掉进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