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无刷电机有没有什么方法测速?

楼主(2020-06-30):
我想做一个四旋翼电机转速实时反馈的传感器。
调研了一下,发现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光电反射式:通过螺旋桨桨叶反射,进行脉冲计数。
个人认为有一下缺点:
a.精度不高:假设螺旋桨桨叶转速3000rpm,一秒钟转速为50,如果是两叶桨,一秒钟脉冲数才100,如果我想10hz采样,脉冲数就降到10了,这样测量误差比较大。
b.室外抗干扰能力:四旋翼飞机想测转速的话,传感器应该朝上安装,一般光电式反射传感器是红外反射,再加上朝上安装,在室外有阳光的情况下,太阳光的红外波段是否会干扰传感器测量?

2)电机换相电流检测:通过检测相电流过零点,检测换向,通过电机极对数计算转速。
个人没太接触过无刷电机,不知道这个方法难不难?我听说需要进行滤波处理。

3)霍尔元件:通过霍尔元件检测无刷电机外转子永磁铁磁场(放置在电机旁边),根据磁场变化,进行脉冲计数。如下图所示:

4)磁编码器:通过磁编码器,进行转速测量,如下图所示:

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想精度高当然是磁编码器了,前提是数据量太大,你单片机能不能来得及反应。

网友A:
无刷电机驱动器,可以知道电机的转速,
否则这么换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驱动器,可以知道电机的转速,
否则这么换向!

现在是用的是商业成品电调,没有转速反馈,只能设计这种外部传感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用的是商业成品电调,没有转速反馈,只能设计这种外部传感器了

有感的霍尔信号就是测速信号
无感的EVM过零信号就是测速信号

网友B:
多年前买过一个小如车用遥控器的航模转速计,可以设置从一桨到五桨的,看了看外观就是一颗可见光的接收二集管,内部接到牛屎,然后再接到个 LCD 显示转速,在室外距离十公分就可以测得转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买过一个小如车用遥控器的航模转速计,可以设置从一桨到五桨的,看了看外观就是一颗可见光的接收二集 ...

这种光电传感器在室外阳光直射的情况下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光电传感器在室外阳光直射的情况下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我是觉得还蛮准的,我有买过两款,都很便宜,当年航模店内都有卖,经过比较后是没有误差的。
当时要测的都是吃油的两桨航模,油门全开多是在 10700 rpm 附近,更高转速没东西可测,
打开换电池就可见到那感应器,也就是颗全透明 3mm 的 LED 外观的光电二极管而已。没想要去捣鼓它,因为它只是个工具。

网友C:
以前买过直接接到三相控制线那里然后直接出速度脉冲的模块,挺小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买过直接接到三相控制线那里然后直接出速度脉冲的模块,挺小个的

请问有链接吗?非常感谢!

网友C:
链接在这,不知道适合不适合你用!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接在这,不知道适合不适合你用!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41.7a245fd1hNKjNK&i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