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求帮忙看看这个HDMI 转U盘存储的LQFP144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06-30):
如题 ,  之前在找HDMI 1080P转U盘的方案, 现在买了个现成的回来, 主控是一个 LQFP144的芯片,应该是被打磨了 并刻上了产品的型号。

网友A:
起码上个PCB的照片吧,大家猜测也有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上个PCB的照片吧,大家猜测也有方向

已经上了   HDMI存储到USB 就左边这一点,

网友A:
外挂了spiflash,应该是跑系统的,有可能是用图像类的芯片自己开发的。 比如视频监控芯片或者行车记录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挂了spiflash,应该是跑系统的,有可能是用图像类的芯片自己开发的。 比如视频监控芯片或者行车记录仪芯 ...

感觉更像是SPI FLASH 存储的配置文件   目前也不知道,  感觉如果有条件自己开发这个芯片的不会 去自己做这个设备了 ,应该是推广芯片才是了

网友B:
消费类电子的东西真是头大,就是知道是什么型号,资料找不到,不上量不卖,先交钱保证金再卖芯片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费类电子的东西真是头大,就是知道是什么型号,资料找不到,不上量不卖,先交钱保证金再卖芯片给你。 ...

   确实是这样 如果是进口的片子还好,国产的片子都是遮遮掩掩的

网友:
你这个玩意我也有一个。
拆了看,比你的还狠,旁边那俩小的也磨了。。。

网友C:
用来偷屏幕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来偷屏幕数据?

是呀,我也是想不通HDMI 转U盘存储有什么用。
如果反过来U盘转HDMI就可以理解了,一般循环广告机就是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呀,我也是想不通HDMI 转U盘存储有什么用。
如果反过来U盘转HDMI就可以理解了,一般循环广告机就是这功 ...

用处蛮多的 , 我们要用在医疗上,做手术视频的暂存记录用

楼主:
不是 应该是个专用芯片  如果用FPGA来整理文件系统 那工作量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应该是个专用芯片  如果用FPGA来整理文件系统 那工作量太大了

写u盘的确很麻烦,或者考虑改成sd 卡。

网友:
上面一个SilconImage,一个ITE

这俩都是不签NDA连datashit都拿不到的公司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处蛮多的 , 我们要用在医疗上,做手术视频的暂存记录用

但是看这个能录1080?

个人感觉最多1080P30   720P60

手术现在都开始4K了

网友:
spiflash数据扒出来读一读,是linux的话,没准kernel里面就有它这芯片特有的内核config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是看这个能录1080?

个人感觉最多1080P30   720P60

设备做的4K 60  ,录像只是辅助回看的,1080p编码后刚好适用普通u盘,再快,就要高速u了 这个芯片型号我也查到了ITE的 ,资料几乎没有

网友:
应该也是台湾的芯片。

网友:
LATTICE的型号看不清
4MB的SPI NOR,肯定是跑了系统

ITE的芯片IT66121FN是YCbCr转HDMI输出
Low Power Transmitter with HDMI1.4 3D
http://www.ite.com.tw/en/product/view?mid=20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设备做的4K 60  ,录像只是辅助回看的,1080p编码后刚好适用普通u盘,再快,就要高速u了 这个芯片型号我 ...

哦哦,那应该可以。

但ITE和Sil的真的很坑。资料DEMO什么的屁都不公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哦,那应该可以。

但ITE和Sil的真的很坑。资料DEMO什么的屁都不公开

都这个德行

网友:
应该也是ITE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