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总线的从模式接收不定长报文如何处理比较好?

楼主(2020-06-30):
RT。
最近在做STM32F1的LIN总线。
看资料说:Lin总线数据域的长度:2/4/8 +校验。

问题是:如果一个ID的数据,是变长的,2/4/8都有可能。那么应该如何判断数据已发送完成。
我现在的做法是:500ms超时,如果:本次ID的长度是2,则需要等到500ms之后没有数据后,再进行解析判断这帧的数据长度为2。

但是这样做的问题就是:遇到2/4数据长度的时候,不能特别及时处理数据。请教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本来想:如果接收到3/5个数据后,判断满足校验条件,就认为结束,但是不能保证如果后面还有数据处理也是满足校验条件!
比如下面的完整帧:接收到断开+同步+ID+data0 + data1 + data3 +data4 + data5,当成2个数据能满足校验,当成4个数据也能满足校验)

网友A:
超过6个时基宽度时间认为本帧数据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6个时基宽度时间认为本帧数据结束

这个出自哪里?研究了比较长的时间,没有听说过这个,好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出自哪里?研究了比较长的时间,没有听说过这个,好像。

LIN报文间隔至少10ms  很容易判断数据有没有结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报文间隔至少10ms  很容易判断数据有没有结束的

好的,你的意思也就是需要用超时操作。那我日后把LIN从接收部分的超时改下。
因为我想知道有没有其它的不用超时判断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