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Linux连载】第四十四章设备树下的LED驱动实验--摘自【正点原子】I.MX6U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

楼主(2020-06-30):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阿尔法Linux开发板
2)平台购买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3672744434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00792-1-1.html
4)对正点原子Linux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群讨论:
5)关注正点原子公众号,获取最新资料

第四十四章设备树下的LED驱动实验

上一章我们详细的讲解了设备树语法以及在驱动开发中常用的OF函数,本章我们就开始第一个基于设备树的Linux驱动实验。本章在第四十二章实验的基础上完成,只是将其驱动开发改为设备树形式而已。

44.1 设备树LED驱动原理
        在《第四十二章新字符设备驱动实验》中,我们直接在驱动文件newchrled.c中定义有关寄存器物理地址,然后使用io_remap函数进行内存映射,得到对应的虚拟地址,最后操作寄存器对应的虚拟地址完成对GPIO的初始化。本章我们在第四十二章实验基础上完成,本章我们使用设备树来向Linux内核传递相关的寄存器物理地址,Linux驱动文件使用上一章讲解的OF函数从设备树中获取所需的属性值,然后使用获取到的属性值来初始化相关的IO。本章实验还是比较简单的,本章实验重点内容如下:
        ①、在imx6ull-alientek-emmc.dts文件中创建相应的设备节点。
        ②、编写驱动程序(在第四十二章实验基础上完成),获取设备树中的相关属性值。
        ③、使用获取到的有关属性值来初始化LED所使用的GPIO。
44.2硬件原理图分析
本章实验硬件原理图参考8.3小节即可。
44.3实验程序编写
        本实验对应的例程路径为:开发板光盘->2、Linux驱动例程->4_dtsled。
        本章实验在四十二章实验的基础上完成,重点是将驱动改为基于设备树的.
44.3.1 修改设备树文件
        在根节“/”下创建一个名为“alphaled”的子节点,打开imx6ull-alientek-emmc.dts文件,在根节点“/”最后面输入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44.3.1.1 alphaled节点
1 alphaled {
2                #address-cells =<1>;
3        #size-cells =<1>;
4        compatible ="atkalpha-led";
5        status ="okay";
6        reg =<        0X020C406C0X04                /* CCM_CCGR1_BASE                    */
7                0X020E00680X04        /* SW_MUX_GPIO1_IO03_BASE           */
8                0X020E02F40X04        /* SW_PAD_GPIO1_IO03_BASE           */
9                0X0209C0000X04        /* GPIO1_DR_BASE                    */
10                0X0209C0040X04>;        /* GPIO1_GDIR_BASE                  */
11};

        第2、3行,属性#address-cells和#size-cells都为1,表示reg属性中起始地址占用一个字长(cell),地址长度也占用一个字长(cell)。
        第4行,属性compatbile设置alphaled节点兼容性为“atkalpha-led”。
        第5行,属性status设置状态为“okay”。
        第6~10行,reg属性,非常重要!reg属性设置了驱动里面所要使用的寄存器物理地址,比如第6行的“0X020C406C 0X04”表示I.MX6ULL的CCM_CCGR1寄存器,其中寄存器首地址为0X020C406C,长度为4个字节。
        设备树修改完成以后输入如下命令重新编译一下imx6ull-alientek-emmc.dts:
makedtbs

        编译完成以后得到imx6ull-alientek-emmc.dtb,使用新的imx6ull-alientek-emmc.dtb启动Linux内核。Linux启动成功以后进入到/proc/device-tree/目录中查看是否有“alphaled”这个节点,结果如图44.3.1.1所示:

图44.3.1.1 alphaled节点

        如果没有“alphaled”节点的话请重点下面两点:
①、检查设备树修改是否成功,也就是alphaled节点是否为根节点“/”的子节点。
②、检查是否使用新的设备树启动的Linux内核。
可以进入到图44.3.1中的alphaled目录中,查看一下都有哪些属性文件,结果如图44.3.1.2所示:

图44.3.1.2 alphaled节点文件

        大家可以查看一下compatible、status等属性值是否和我们设置的一致。
44.3.2 LED灯驱动程序编写
        设备树准备好以后就可以编写驱动程序了,本章实验在第四十二章实验驱动文件newchrled.c的基础上修改而来。新建名为“4_dtsled”文件夹,然后在4_dtsled文件夹里面创建vscode工程,工作区命名为“dtsled”。工程创建好以后新建dtsled.c文件,在dtsled.c里面输入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44.3.2.1 dtsled.c文件内容
1   #include <linux/types.h>
2   #include <linux/kernel.h>
3   #include <linux/delay.h>
4   #include <linux/ide.h>
5   #include <linux/init.h>
6   #include <linux/module.h>
7   #include <linux/errno.h>
8   #include <linux/gpio.h>
9   #include <linux/cdev.h>
10  #include <linux/device.h>
11  #include <linux/of.h>
12  #include <linux/of_address.h>
13  #include <asm/mach/map.h>
14  #include <asm/uaccess.h>
15  #include <asm/io.h>
16/***************************************************************
17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18文件名        : dtsled.c
19作者        : 左忠凯
20版本        : V1.0
21描述        : LED驱动文件。
22其他        : 无
23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24日志        : 初版V1.0 2019/7/9 左忠凯创建
25  ***************************************************************/
26  #define DTSLED_CNT            1        /* 设备号个数        */
27  #define DTSLED_NAME             "dtsled"        /* 名字                */
28  #define LEDOFF                   0        /* 关灯                */
29  #define LEDON                    1        /* 开灯                */
30
31/* 映射后的寄存器虚拟地址指针 */
32staticvoid __iomem *IMX6U_CCM_CCGR1;
33staticvoid __iomem *SW_MUX_GPIO1_IO03;
34staticvoid __iomem *SW_PAD_GPIO1_IO03;
35staticvoid __iomem *GPIO1_DR;
36staticvoid __iomem *GPIO1_GDIR;
37
38/* dtsled设备结构体 */
39struct dtsled_dev{
40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41struct cdev cdev;        /* cdev             */
42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43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44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45int minor;        /* 次设备号        */
46struct device_node  *nd;/* 设备节点        */
47};
48
49struct dtsled_dev dtsled;/* led设备 */
50
51/*
52   * @description          : LED打开/关闭
53   * @param - sta          : LEDON(0) 打开LED,LEDOFF(1) 关闭LED
54   * @return               : 无
55   */
56void led_switch(u8 sta)
57{
58      u32 val =0;
59if(sta == LEDON){
60          val = readl(GPIO1_DR);
61          val &=~(1<<3);
62          writel(val, GPIO1_DR);
63}elseif(sta == LEDOFF){
64          val = readl(GPIO1_DR);
65          val|=(1<<3);
66          writel(val, GPIO1_DR);
67}
68}
69
70/*
71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72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73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74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75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76   */
77static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78{
79      filp->private_data =&dtsled;/* 设置私有数据 */
80return0;
81}
82
83/*
84   * @description          : 从设备读取数据
85   * @param – filp        : 要打开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86   * @param - buf         : 返回给用户空间的数据缓冲区
87   * @param - cnt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88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89   * @return               : 读取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读取失败
90   */
91static ssize_t led_read(struct file *filp,char __user *buf,size_t cnt, loff_t *offt)
92{
93return0;
94}
95
96/*
97   * @description         : 向设备写数据
98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表示打开的文件描述符
99   * @param - buf         : 要写给设备写入的数据
100  * @param - cnt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101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102  * @return               : 写入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写入失败
103  */
104static ssize_t led_write(struct file *filp,constchar __user *buf,size_t cnt, loff_t *offt)
105{
106int retvalue;
107unsignedchar databuf[1];
108unsignedchar ledstat;
109
110     retvalue = copy_from_user(databuf, buf, cnt);
111if(retvalue <0){
112         printk("kernel write failed!\r\n");
113return-EFAULT;
114}
115
116     ledstat = databuf[0];        /* 获取状态值        */
117
118if(ledstat == LEDON){
119         led_switch(LEDON);        /* 打开LED灯        */
120}elseif(ledstat == LEDOFF){
121         led_switch(LEDOFF);                /* 关闭LED灯        */
122}
123return0;
124}
125
126/*
127  * @description         : 关闭/释放设备
128  * @param – filp        : 要关闭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129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130  */
131staticint led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132{
133return0;
134}
135
136/* 设备操作函数 */
137staticstruct file_operations dtsled_fops ={
138.owner = THIS_MODULE,
139.open = led_open,
140.read = led_read,
141.write = led_write,
142.release =  led_release,
143};
144
145/*
146  * @description        : 驱动入口函数
147  * @param               : 无
148  * @return              : 无
149  */
150staticint __init led_init(void)
151{
152     u32 val =0;
153int ret;
154     u32 regdata[14];
155constchar*str;
156struct property *proper;
157
158/* 获取设备树中的属性数据 */
159/* 1、获取设备节点:alphaled */
160     dtsled.nd = of_find_node_by_path("/alphaled");
161if(dtsled.nd ==NULL){
162         printk("alphaled node not find!\r\n");
163return-EINVAL;
164}else{
165         printk("alphaled node find!\r\n");
166}
167
168/* 2、获取compatible属性内容 */
169     proper = of_find_property(dtsled.nd,"compatible",NULL);
170if(proper ==NULL){
171         printk("compatible property find failed\r\n");
172}else{
173         printk("compatible = %s\r\n",(char*)proper->value);
174}
175
176/* 3、获取status属性内容 */
177     ret = of_property_read_string(dtsled.nd,"status",&str);
178if(ret <0){
179         printk("status read failed!\r\n");
180}else{
181         printk("status = %s\r\n",str);
182}
183
184/* 4、获取reg属性内容 */
185     ret = of_property_read_u32_array(dtsled.nd,"reg", regdata,10);
186if(ret <0){
187         printk("reg property read failed!\r\n");
188}else{
189         u8 i =0;
190         printk("reg data:\r\n");
191for(i =0; i <10; i++)
192             printk("%#X ", regdata);
193         printk("\r\n");
194}
195
196/* 初始化LED */
197 #if0
198/* 1、寄存器地址映射 */
199     IMX6U_CCM_CCGR1 = ioremap(regdata[0], regdata[1]);
200     SW_MUX_GPIO1_IO03 = ioremap(regdata[2], regdata[3]);
201     SW_PAD_GPIO1_IO03 = ioremap(regdata[4], regdata[5]);
202     GPIO1_DR = ioremap(regdata[6], regdata[7]);
203     GPIO1_GDIR = ioremap(regdata[8], regdata[9]);
204 #else
205     IMX6U_CCM_CCGR1 = of_iomap(dtsled.nd,0);
206     SW_MUX_GPIO1_IO03 = of_iomap(dtsled.nd,1);
207     SW_PAD_GPIO1_IO03 = of_iomap(dtsled.nd,2);
208     GPIO1_DR = of_iomap(dtsled.nd,3);
209     GPIO1_GDIR = of_iomap(dtsled.nd,4);
210 #endif
211
212/* 2、使能GPIO1时钟 */
213     val = readl(IMX6U_CCM_CCGR1);
214     val &=~(3<<26);/* 清楚以前的设置 */
215     val |=(3<<26);/* 设置新值 */
216     writel(val, IMX6U_CCM_CCGR1);
217
218/* 3、设置GPIO1_IO03的复用功能,将其复用为
219      *    GPIO1_IO03,最后设置IO属性。
220      */
221     writel(5, SW_MUX_GPIO1_IO03);
222
223/* 寄存器SW_PAD_GPIO1_IO03设置IO属性 */
224     writel(0x10B0, SW_PAD_GPIO1_IO03);
225
226/* 4、设置GPIO1_IO03为输出功能 */
227     val = readl(GPIO1_GDIR);
228     val &=~(1<<3);/* 清除以前的设置 */
229     val |=(1<<3);/* 设置为输出 */
230     writel(val, GPIO1_GDIR);
231
232/* 5、默认关闭LED */
233     val = readl(GPIO1_DR);
234     val |=(1<<3);
235     writel(val, GPIO1_DR);
236
237/* 注册字符设备驱动 */
238/* 1、创建设备号 */
239if(dtsled.major){                /*  定义了设备号 */
240         dtsled.devid = MKDEV(dtsled.major,0);
241         register_chrdev_region(dtsled.devid, DTSLED_CNT,            DTSLED_NAME);
242}else{/* 没有定义设备号 */
243         alloc_chrdev_region(&dtsled.devid,0, DTSLED_CNT,  DTSLED_NAME);/* 申请设备号 */
244         dtsled.major = MAJOR(dtsled.devid);/* 获取分配号的主设备号 */
245         dtsled.minor = MINOR(dtsled.devid);/* 获取分配号的次设备号 */
246}
247     printk("dtsled major=%d,minor=%d\r\n",dtsled.major, dtsled.minor);
248
249/* 2、初始化cdev */
250     dtsled.cdev.owner = THIS_MODULE;
251     cdev_init(&dtsled.cdev,&dtsled_fops);
252
253/* 3、添加一个cdev */
254     cdev_add(&dtsled.cdev, dtsled.devid, DTSLED_CNT);
255
256/* 4、创建类 */
257     dtsled.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DTSLED_NAME);
258if(IS_ERR(dtsled.class)){
259return PTR_ERR(dtsled.class);
260}
261
262/* 5、创建设备 */
263     dtsled.device = device_create(dtsled.class,NULL, dtsled.devid,NULL, DTSLED_NAME);
264if(IS_ERR(dtsled.device)){
265return PTR_ERR(dtsled.device);
266}
267
268return0;
269}
270
271/*
272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273  * @param               : 无
274  * @return              : 无
275  */
276staticvoid __exit led_exit(void)
277{
278/* 取消映射 */
279     iounmap(IMX6U_CCM_CCGR1);
280     iounmap(SW_MUX_GPIO1_IO03);
281     iounmap(SW_PAD_GPIO1_IO03);
282     iounmap(GPIO1_DR);
283     iounmap(GPIO1_GDIR);
284
285/* 注销字符设备驱动 */
286     cdev_del(&dtsled.cdev);/* 删除cdev */
287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dtsled.devid, DTSLED_CNT);/*注销设备号*/
288
289     device_destroy(dtsled.class, dtsled.devid);
290     class_destroy(dtsled.class);
291}
292
293 module_init(led_init);
294 module_exit(led_exit);
295 MODULE_LICENSE("GPL");
296 MODULE_AUTHOR("zuozhongkai");

dtsled.c文件中的内容和第四十二章的newchrled.c文件中的内容基本一样,只是dtsled.c中包含了处理设备树的代码,我们重点来看一下这部分代码。
第46行,在设备结构体dtsled_dev中添加了成员变量nd,nd是device_node结构体类型指针,表示设备节点。如果我们要读取设备树某个节点的属性值,首先要先得到这个节点,一般在设备结构体中添加device_node指针变量来存放这个节点。
第160~166行,通过of_find_node_by_path函数得到alphaled节点,后续其他的OF函数要使用device_node。
第169~174行,通过of_find_property函数获取alphaled节点的compatible属性,返回值为property结构体类型指针变量,property的成员变量value表示属性值。
第177~182行,通过of_property_read_string函数获取alphaled节点的status属性值。
第185~194行,通过of_property_read_u32_array函数获取alphaled节点的reg属性所有值,并且将获取到的值都存放到regdata数组中。第192行将获取到的reg属性值依次输出到终端上。
第199~203行,使用“古老”的ioremap函数完成内存映射,将获取到的regdata数组中的寄存器物理地址转换为虚拟地址。
第205~209行,使用of_iomap函数一次性完成读取reg属性以及内存映射,of_iomap函数是设备树推荐使用的OF函数。
44.3.3 编写测试APP
        本章直接使用第四十二章的测试APP,将上一章的ledApp.c文件复制到本章实验工程下即可。
44.4 运行测试
44.4.1 编译驱动程序和测试APP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本章实验的Makefile文件和第四十章实验基本一样,只是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dtsled.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44.4.1.1 Makefile文件
1  KERNELDIR:= /home/zuozhongkai/linux/IMX6ULL/linux/temp/linux-imx-rel_imx_4.1.15_2.1.0_ga_alientek
......
4  obj-m := dtsled.o.o
......
11 clean:
12$(MAKE)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clean

        第4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dtsled.o。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j32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dtsled.ko”的驱动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测试led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linux-gnueabihf-gcc ledApp.c -o ledApp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ledApp这个应用程序。
44.4.2 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的dtsled.ko和led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rootfs/lib/modules/4.1.15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4.1.15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dtsled.ko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dtsled.ko                //加载驱动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会在终端中输出一些信息,如图44.4.2.1所示:

图44.4.2.1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输出的信息

        从图44.4.2.1可以看出,alpahled这个节点找到了,并且compatible属性值为“atkalpha-led”,status属性值为“okay”,reg属性的值为“0X20C406C 0X4 0X20E0068 0X4 0X20E02F4 0X4 0X209C000 0X4 0X209C004 0X4”,这些都和我们设置的设备树一致。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就可以使用ledApp软件来测试驱动是否工作正常,输入如下命令打开LED灯:
./ledApp /dev/dtsled 1                //打开LED灯

        输入上述命令以后观察I.MX6U-ALPHA开发板上的红色LED灯是否点亮,如果点亮的话说明驱动工作正常。在输入如下命令关闭LED灯:
./ledApp  /dev/dtsled 0                //关闭LED灯

        输入上述命令以后观察I.MX6U-ALPHA开发板上的红色LED灯是否熄灭。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dtsled.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