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空调,出风忽大忽小,制冷速度相当慢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0-06-30):
空调是2014还是15年买的,1匹机
最近发现出风是忽大忽小,非常明显,而且听到风声也是忽大忽小,大小交替的速度大概是3秒变一次
房间大概8、9平方,温度设置24度,风向自动、风力自动,要半个小时以上才感觉凉,而且明显没到正常的24度,我记得新买的时候睡觉要设置在26度,25度非常冷了。

大师们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滤网堵了。

楼主:
室内机的滤网吗?一周前搞卫生才清洗过

网友A:
漏的可能性大,电流上不去

网友B:
我们家的奥克斯也这样,混蛋售后说电压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的可能性大,电流上不去

漏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家的奥克斯也这样,混蛋售后说电压不稳

乱吊西班牙,怎么可能电压不稳,这什么世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乱吊西班牙,怎么可能电压不稳,这什么世代了

奥克斯这种垃圾没指望他,松下怎么也这么low?

网友A:
漏制冷剂。变频的吧?
正常的机器,启动后,电流逐级上升至最大。
你风量调至固定,测下电流就能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制冷剂。变频的吧?
正常的机器,启动后,电流逐级上升至最大。
你风量调至固定,测下电流就能判断了 ...

忘记是不是变频,说明书没了,表面也没印刷什么
220V测电流没工具也没这样环境和技能可以做到啊,太危险了

漏雪种几率不大吧,没有重新接管,也没移动过

网友C:
风力自动,出风是忽大忽小是正常的,风力调到非自动试下。 室外温度多少?室内的制冷速度和室外的温度有关。 看下外机的铜管接头处,工作半小时后上面是水珠还是霜?如果有霜就缺雪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力自动,出风是忽大忽小是正常的,风力调到非自动试下。
室外温度多少?室内的制冷速度和室外的温度有关 ...

昨晚测试,风力开到最大档,风还是乎大乎小,而且最大一档的风和最小一档差别很小
如果说对比,这台松下的最大档的风,比另外房间的最低档风量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测试,风力开到最大档,风还是乎大乎小,而且最大一档的风和最小一档差别很小
如果说对比,这台松下 ...

铜管外壁有没有结霜现象?
如果开机后风就小,有可能室内分机故障了。

网友:
外机散热器灰尘太多,温度过高,热保护了。冲洗外机即可。

网友D:
我瞎猜一个,控制风速的 固态继电器 可能要挂了。如果有这个继电器的话。我用了十年的 老松下 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瞎猜一个,控制风速的 固态继电器 可能要挂了。如果有这个继电器的话。我用了十年的 老松下 就是这样。 ...

装哪里的?可以自己更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哪里的?可以自己更换吗?

我的空调在右边中间位置, 当初还发, 贴求助了, 好像还有拆解图片的,

可以拆下自己换的.

网友:
盘管风机控制器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瞎猜一个,控制风速的 固态继电器 可能要挂了。如果有这个继电器的话。我用了十年的 老松下 就是这样。 ...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要把“风”和“制冷”分开分析。

网友:
先清理 过滤网和外面的冷凝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