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300迷你主机装机建议

楼主(2020-06-30):
最近想买一台迷你主机,做为办公(画板、编程)和轻度娱乐(就是看看小电影)使用。这款主机体积较小,我觉得可以代替笔记本做移动办公用途。
迷你主机本来可选的都不多,如果再对性能有要求,能选的就更少了,本打算上intel的NUC盒子,但是觉得CPU是低压U没意思,而且性价比差。
算来算去,只能上华擎的A300了。请问诸位坛友是否熟悉这款小主机?有没有谁翻车了?
这款主机官网售价999¥,CPU想用AMD的R340G,taobao价格在930¥~970¥之间,电源和风扇都用主机和CPU自带的,不算显示器总的预算在3000¥。
剩下内存和硬盘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推荐?谢谢。

下面是华擎妖板的宣传资料链接:http://www.asrockchina.com.cn/ne ... Series/index.cn.asp

下面是其它论坛的网友装机分享帖子:
https://www.chiphell.com/thread-2011595-1-1.html
https://www.chiphell.com/thread-1970137-1-1.html
http://zhongce.sina.com.cn/article/view/33159/
https://koolshare.cn/thread-183751-1-1.html
https://zhuanlan.zhihu.com/p/140062064

网友A:
这机器有啥好处?前些天买了二手的i5机箱,500多,真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有啥好处?前些天买了二手的i5机箱,500多,真香

就是小啊,装在包里可以移动办公啊

网友B:
我配的是2条8GB DDR4 + 1条256GB NVME + 2块1TB的固态硬盘, 其中NVME盘用来装系统, 2块1TB固态在WIN10系统中组成存储池,相当于组了Raid1(Bios直接组 Raid 1没有TRIM功能)用来存资料。

网友:
性能要求不高的话华硕的VC66也可以考虑下,比intel的NUC性价比好些
I3-9100  8G   128SSD+1T 的配置  差不多3200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50880322363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有啥好处?前些天买了二手的i5机箱,500多,真香

是机箱还是主机?

网友:
低压U应该也够了吧?
我就想换成NUC。

网友D:
不建议买这个,因为cpu性能也不怎么样,还不如买Intel NUC8i5BEH或者NUC8i5BEK

网友E:
追求极致,为什么不买个MacMini?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佬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追求极致,为什么不买个MacMini?

好吧,我承认我自己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配的是2条8GB DDR4 + 1条256GB NVME + 2块1TB的固态硬盘, 其中NVME盘用来装系统, 2块1TB固态在WIN10系 ...

请问DDR4选的是哪个牌子的?
目前现有的配置,用起来如何?

网友F:
哈哈,我就用的这个,用着很爽,就是一点,一定要贴防尘网,防止小螺丝什么的掉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就用的这个,用着很爽,就是一点,一定要贴防尘网,防止小螺丝什么的掉进去。 ...

你又给了我信心,能否透露下配置啊大佬
主要是内存、固态硬盘、无线网卡的品牌及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又给了我信心,能否透露下配置啊大佬
主要是内存、固态硬盘、无线网卡的品牌及参数。 ...

散热器最好也换了。

网友:
笔记本不行吗?

楼主:
笔记本大了,且目前常见笔记本屏幕都是垃圾。我虽然对主机要求不高,但是我对显示器的要求贼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机箱还是主机?

主机,i5 8G 500G

网友:
可以支持三屏同时显示嘛?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买这个,因为cpu性能也不怎么样,还不如买Intel NUC8i5BEH或者NUC8i5BEK

这个只有一个显示口,不够用啊

网友H:
我都以为华擎倒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只有一个显示口,不够用啊

2个,一个是HDMI,一个是可以用作DisplayPort显示,甚至可以外接独显的雷电3。

网友I:
引用 楼主:
笔记本大了,且目前常见笔记本屏幕都是垃圾。我虽然对主机要求不高,但是我对显示器的要求贼高  ...

那你还得随身带着 显示器?
还是说 为每个工作点都配高级显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大了,且目前常见笔记本屏幕都是垃圾。我虽然对主机要求不高,但是我对显示器的要求贼高  ...

有同感,所以我在淘宝买了无风扇无独显的小主机(如下图),一直在用没什么问题,就是最近电源按键有点接触不良,用WD-40清洁后就正常了。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你还得随身带着 显示器?
还是说 为每个工作点都配高级显示器?  ...

也没有很多地方,就是家里一个大显示器,公司一个大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都以为华擎倒闭了

被原子哥翻牌了
华擎主板用料看起来很一般,尤其是贴片电容,看起来都不像是国巨的。但是他的产品还是很丰富,估计一时半会不会倒。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没有很多地方,就是家里一个大显示器,公司一个大显示器。

笔记本也可以外接显示器啊。带一个主机,怪怪的。

网友:
这款机子供电有bug,听人家说开机状态不小心断电有几率变砖。
硬盘用西数SN730性价比不错(专供主机厂的,不零售,淘宝都是拆机);AMD的U很依赖内存带宽,所以频率3000起步吧

网友:
对性能要求不高就上NUC吧,之前也是搞高性能大机箱散热好,折腾一通最后还是两个NUC用得香

网友:
3400G没有3200G来得实在,都是4核,差距在超线程和显卡而已

网友:
要是我就买笔记本,台式机那么多线,看着就闹心。
笔记本逼格高的选苹果,商务的选thinkpad,性价比选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