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xianshi[]="放大",应该怎么表达?

楼主(2020-06-30):
如题,我要让变量等于"放大",应该怎么表达呢?不要见笑,我上学没学过C语言、单片机,请详细的说一下,我比较笨,略微点一下我看不明白

网友:
https://www.runoob.com/cprogramming/c-function-strcmp.html

C 库函数 int strcmp(const char *str1, const char *str2) 把 str1 所指向的字符串和 str2 所指向的字符串进行比较。

C没有语法糖,也没有面向对象,都要自己搞,要么库函数,要么自己写比较函数。

网友A:
https://www.runoob.com/cprogramming/c-function-strcpy.html
是这个吧。strcpy.
char xianshi[5];
strcpy(xianshi, "放大");

网友:
初始化时就按你这么写,运行时只能是strcpy(xianshi, "放大"), 以及xianshi[]的空间要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runoob.com/cprogramming/c-function-strcpy.html
是这个吧。strcpy.
char xianshi[5];

谢谢,编译通过,但是有报警,再问一下这个报警怎么消除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编译通过,但是有报警,再问一下这个报警怎么消除呢?

缺少头文件了吧。
#include "string.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头文件了吧。
#include "string.h"

是的,添上这个头文件警告消除了,谢谢

网友:
const char *var = “放大”;

网友:
如果没学过c语言,就应该好好去看教科书而不是来这里问基本问题,效率太差

网友:
2011年的老用户?
另这类问题,建议先学会gg

网友:
const char *var = “放大”;
const char *var1 = “缩小”;

char* xianshi=var;
printf("%s",xianshi);

```
放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