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串口保护电路靠谱吗

楼主(2020-06-30):
后边再加光耦隔离,DC-DC电源隔离

主要和局方机柜的8路串口通讯,
大家有啥好建议

网友A:
后面接在一起的两个TVS,改成分别接信号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接在一起的两个TVS,改成分别接信号地

PE就是外壳,要改GND?

网友:
你这是吧485电路移植过来了啊

网友B:
金升阳TTL转232模块就是推荐的这种电路

网友:
这个是485的保护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就是外壳,要改GND?

是的,就是5楼的接法
因为信号线的电平参考的是GND,而不是PE外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5楼的接法
因为信号线的电平参考的是GND,而不是PE外壳

别人后面接的是光耦隔离,你这一说,白隔离了

网友D:
我看进口的设备,都是清一色的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升阳TTL转232模块就是推荐的这种电路

这个靠谱一点~~~~

最好使用自恢复保险丝吗  还是 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进口的设备,都是清一色的光耦。

有图没,上几个

进口设备的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升阳TTL转232模块就是推荐的这种电路

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人后面接的是光耦隔离,你这一说,白隔离了

那也是要接到光耦的GND啊,接PE肯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