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Linux连载】第四十六章Linux蜂鸣器实验--摘自【正点原子】I.MX6U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

楼主(2020-06-30):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阿尔法Linux开发板
2)平台购买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3672744434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00792-1-1.html
4)对正点原子Linux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群讨论:
5)关注正点原子公众号,获取最新资料

第四十六章Linux蜂鸣器实验

        上一章实验中我们借助pinctrl和gpio子系统编写了LED灯驱动,I.MX6U-ALPHA开发板上还有一个蜂鸣器,从软件的角度考虑,蜂鸣器驱动和LED灯驱动其实是一摸一样的,都是控制IO输出高低电平。本章我们就来学习编写蜂鸣器的Linux驱动,也算是对上一章讲解的pinctrl和gpio子系统的巩固。

46.1蜂鸣器驱动原理
        蜂鸣器驱动原理已经在第十四章有了详细的讲解,I.MX6U-ALPHA开发板上的蜂鸣器通过SNVS_TAMPER1引脚来控制,本节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在Linux下编写蜂鸣器驱动需要做哪些工作:
        ①、在设备树中添加SNVS_TAMPER1引脚的pinctrl信息。
        ②、在设备树中创建蜂鸣器节点,在蜂鸣器节点中加入GPIO信息。
        ③、编写驱动程序和测试APP,和第四十五章的LED驱动程序和测试APP基本一样。
        接下来我们就根据上面这三步来编写蜂鸣器Linux驱动。
46.2硬件原理图分析
本章实验硬件原理图参考14.3小节即可。
46.3实验程序编写
        本实验对应的例程路径为:开发板光盘->2、Linux驱动例程->6_beep。
        本章实验在四十二章实验的基础上完成,重点是将驱动改为基于设备树的.
46.3.1 修改设备树文件
        1、添加pinctrl节点
        I.MX6U-ALPHA开发板上的BEEP使用了SNVS_TAMPER1这个PIN,打开imx6ull-alientek-emmc.dts,在iomuxc节点的imx6ul-evk子节点下创建一个名为“pinctrl_beep”的子节点,节点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46.3.1.1 SNVS_TAMPER1 pinctrl节点
1 pinctrl_beep: beepgrp {
2     fsl,pins =<
3         MX6ULL_PAD_SNVS_TAMPER1__GPIO5_IO01     0x10B0/* beep */
4>;
5};
        第3行,将SNVS_TAMPER1这个PIN复用为GPIO5_IO01,宏MX6ULL_PAD_SNVS_TAMPER1__GPIO5_IO01定义在arch/arm/boot/dts/imx6ull-pinfunc-snvs.h文件中。
        2、添加BEEP设备节点
        在根节点“/”下创建BEEP节点,节点名为“beep”,节点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46.3.1.2 创建BEEP蜂鸣器节点
1 beep {
2     #address-cells =<1>;
3     #size-cells =<1>;
4     compatible ="atkalpha-beep";
5     pinctrl-names ="default";
6     pinctrl-0=<&pinctrl_beep>;
7     beep-gpio =<&gpio5 1 GPIO_ACTIVE_HIGH>;
8     status ="okay";
9};

        第6行,pinctrl-0属性设置蜂鸣器所使用的PIN对应的pinctrl节点。
        第7行,beep-gpio属性指定了蜂鸣器所使用的GPIO。
        3、检查PIN是否被其他外设使用
        在本章实验中蜂鸣器使用的PIN为SNVS_TAMPER1,因此先检查PIN为SNVS_TAMPER1这个PIN有没有被其他的pinctrl节点使用,如果有使用的话就要屏蔽掉,然后再检查GPIO5_IO01这个GPIO有没有被其他外设使用,如果有的话也要屏蔽掉。
        设备树编写完成以后使用“makedtbs”命令重新编译设备树,然后使用新编译出来的imx6ull-alientek-emmc.dtb文件启动Linux系统。启动成功以后进入“/proc/device-tree”目录中查看“beep”节点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就说明设备树基本修改成功(具体还要驱动验证),结果如图46.3.1.1所示:

图46.3.1.1 beep子节点

46.3.2 蜂鸣器驱动程序编写
        设备树准备好以后就可以编写驱动程序了,本章实验在第四十五章实验驱动文件gpioled.c的基础上修改而来。新建名为“6_beep”的文件夹,然后在6_beep文件夹里面创建vscode工程,工作区命名为“beep”。工程创建好以后新建beep.c文件,在beep.c里面输入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46.3.2.1 beep.c文件代码段
1   #include <linux/types.h>
2   #include <linux/kernel.h>
3   #include <linux/delay.h>
4   #include <linux/ide.h>
5   #include <linux/init.h>
6   #include <linux/module.h>
7   #include <linux/errno.h>
8   #include <linux/gpio.h>
9   #include <linux/cdev.h>
10  #include <linux/device.h>
11  #include <linux/of.h>
12  #include <linux/of_address.h>
13  #include <linux/of_gpio.h>
14  #include <asm/mach/map.h>
15  #include <asm/uaccess.h>
16  #include <asm/io.h>
17/***************************************************************
18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19文件名                : beep.c
20作者        : 左忠凯
21版本        : V1.0
22描述        : 蜂鸣器驱动程序。
23其他        : 无
24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25 日志        : 初版V1.0 2019/7/15 左忠凯创建
26  ***************************************************************/
27  #define BEEP_CNT                1                /* 设备号个数        */
28  #define BEEP_NAME               "beep"        /* 名字                */
29  #define BEEPOFF                  0                /* 关蜂鸣器                */
30  #define BEEPON                   1                /* 开蜂鸣器                */
31
32
33/* beep设备结构体 */
34struct beep_dev{
35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36struct cdev cdev;        /* cdev                                             */
37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38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39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40int minor;        /* 次设备号                                        */
41struct device_node  *nd;        /* 设备节点                                                */
42int beep_gpio;        /* beep所使用的GPIO编号        */
43};
44
45struct beep_dev beep;        /* beep设备 */
46
47/*
48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49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50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51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52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53   */
54staticint beep_open(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55{
56      filp->private_data =&beep;        /* 设置私有数据 */
57return0;
58}
59
60/*
61   * @description        : 向设备写数据
62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表示打开的文件描述符
63   * @param - buf          : 要写给设备写入的数据
64   * @param - cnt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65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66   * @return                : 写入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写入失败
67   */
68static ssize_t beep_write(struct file *filp,const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69{
70int retvalue;
71unsignedchar databuf[1];
72unsignedchar beepstat;
73struct beep_dev *dev = filp->private_data;
74
75      retvalue = copy_from_user(databuf, buf, cnt);
76if(retvalue <0){
77          printk("kernel write failed!\r\n");
78return-EFAULT;
79}
80
81      beepstat = databuf[0];                                /* 获取状态值 */
82
83if(beepstat == BEEPON){
84          gpio_set_value(dev->beep_gpio,0);/* 打开蜂鸣器 */
85}elseif(beepstat == BEEPOFF){
86          gpio_set_value(dev->beep_gpio,1);/* 关闭蜂鸣器 */
87}
88return0;
89}
90
91/*
92   * @description          : 关闭/释放设备
93   * @param - filp         : 要关闭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94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95   */
96staticint beep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97{
98return0;
99}
100
101/* 设备操作函数 */
102staticstruct file_operations beep_fops ={
103.owner = THIS_MODULE,
104.open = beep_open,
105.write = beep_write,
106.release =  beep_release,
107};
108
109/*
110  * @description         : 驱动入口函数
111  * @param               : 无
112  * @return              : 无
113  */
114staticint __init beep_init(void)
115{
116int ret =0;
117
118/* 设置BEEP所使用的GPIO */
119/* 1、获取设备节点:beep */
120     beep.nd = of_find_node_by_path("/beep");
121if(beep.nd ==NULL){
122         printk("beep node not find!\r\n");
123return-EINVAL;
124}else{
125         printk("beep node find!\r\n");
126}
127
128/* 2、获取设备树中的gpio属性,得到BEEP所使用的GPIO编号 */
129     beep.beep_gpio = of_get_named_gpio(beep.nd,"beep-gpio",0);
130if(beep.beep_gpio <0){
131         printk("can't get beep-gpio");
132return-EINVAL;
133}
134     printk("led-gpio num = %d\r\n", beep.beep_gpio);
135
136/* 3、设置GPIO5_IO01为输出,并且输出高电平,默认关闭BEEP */
137     ret = gpio_direction_output(beep.beep_gpio,1);
138if(ret <0){
139         printk("can't set gpio!\r\n");
140}
141
142/* 注册字符设备驱动 */
143/* 1、创建设备号 */
144if(beep.major){                                /*  定义了设备号 */
145         beep.devid = MKDEV(beep.major,0);
146         register_chrdev_region(beep.devid, BEEP_CNT, BEEP_NAME);
147}else{                /* 没有定义设备号 */
148         alloc_chrdev_region(&beep.devid,0, BEEP_CNT, BEEP_NAME);
149         beep.major = MAJOR(beep.devid);        /* 获取分配号的主设备号 */
150         beep.minor = MINOR(beep.devid);        /* 获取分配号的次设备号 */
151}
152     printk("beep major=%d,minor=%d\r\n",beep.major, beep.minor);
153
154/* 2、初始化cdev */
155     beep.cdev.owner = THIS_MODULE;
156     cdev_init(&beep.cdev,&beep_fops);
157
158/* 3、添加一个cdev */
159     cdev_add(&beep.cdev, beep.devid, BEEP_CNT);
160
161/* 4、创建类 */
162     beep.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BEEP_NAME);
163if(IS_ERR(beep.class)){
164return PTR_ERR(beep.class);
165}
166
167/* 5、创建设备 */
168     beep.device = device_create(beep.class,NULL, beep.devid,NULL,
BEEP_NAME);
169if(IS_ERR(beep.device)){
170return PTR_ERR(beep.device);
171}
172
173return0;
174}
175
176/*
177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178  * @param               : 无
179  * @return              : 无
180  */
181staticvoid __exit beep_exit(void)
182{
183/* 注销字符设备驱动 */
184     cdev_del(&beep.cdev);                                                                /*  删除cdev */
185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beep.devid, BEEP_CNT);        /* 注销设备号 */
186
187     device_destroy(beep.class, beep.devid);
188     class_destroy(beep.class);
189}
190
191 module_init(beep_init);
192 module_exit(beep_exit);
193 MODULE_LICENSE("GPL");
194 MODULE_AUTHOR("zuozhongkai");

        beep.c中的内容和上一章的gpioled.c中的内容基本一样,只是换为了初始化SNVS_TAMPER1这个PIN,这里就不详细的讲解了。
46.3.3编写测试APP
        测试APP在上一章实验的ledApp.c文件的基础上完成,新建名为beepApp.c的文件,然后输入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46.3.3.1 beepApp.c文件
1  #include "stdio.h"
2  #include "unistd.h"
3  #include "sys/types.h"
4  #include "sys/stat.h"
5  #include "fcntl.h"
6  #include "stdlib.h"
7  #include "string.h"
8/***************************************************************
9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10文件名                : beepApp.c
11作者        : 左忠凯
12版本        : V1.0
13描述        : beep测试APP。
14其他        : 无
15使用方法                :./beepApp /dev/beep  0 关闭蜂鸣器
16          ./beepApp /dev/beep  1 打开蜂鸣器
17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18 日志        : 初版V1.0 2019/7/15左忠凯创建
19 ***************************************************************/
20
21 #define BEEPOFF          0
22 #define BEEPON           1
23
24/*
25  * @description          : main主程序
26  * @param - argc         : argv数组元素个数
27  * @param - argv         : 具体参数
28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29  */
30int main(int argc,char*argv[])
31{
32        int fd, retvalue;
33        char*filename;
34        unsignedchar databuf[1];
35
36        if(argc !=3){
37                printf("Error Usage!\r\n");
38        return-1;
39        }
40
41        filename = argv[1];
42
43        /* 打开beep驱动 */
44        fd = open(filename, O_RDWR);
45        if(fd <0){
46        printf("file %s open failed!\r\n", argv[1]);
47        return-1;
48        }
49
50        databuf[0]= atoi(argv[2]);/* 要执行的操作:打开或关闭 */
51
52        /* 向/dev/beep文件写入数据 */
53        retvalue = write(fd, databuf,sizeof(databuf));
54        if(retvalue <0){
55                printf("BEEP Control Failed!\r\n");
56        close(fd);
57        return-1;
58        }
59
60        retvalue = close(fd);/* 关闭文件 */
61        if(retvalue <0){
62        printf("file %s close failed!\r\n", argv[1]);
63        return-1;
64        }
65        return0;
66}

        beepApp.c的文件内容和ledApp.c文件内容基本一样,要是对文件进行打开、写、关闭等操作。

46.4运行测试

46.4.1 编译驱动程序和测试APP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本章实验的Makefile文件和第四十章实验基本一样,只是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beep.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46.4.1.1 Makefile文件
1  KERNELDIR:= /home/zuozhongkai/linux/IMX6ULL/linux/temp/linux-imx-rel_imx_4.1.15_2.1.0_ga_alientek
......
4  obj-m := beep.o
......
11 clean:
12$(MAKE)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clean

        第4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beep.o。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j32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beep.ko”的驱动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测试beep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linux-gnueabihf-gcc beepApp.c -o beepApp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beepApp这个应用程序。
46.4.2 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的beep.ko和beep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rootfs/lib/modules/4.1.15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4.1.15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beep.ko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beep.ko                //加载驱动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会在终端中输出一些信息,如图46.4.2.1所示:

图46.4.2.1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输出的信息

        从图46.4.2.1可以看出,beep这个节点找到了,并且GPIO5_IO01这个GPIO的编号为129。使用beepApp软件来测试驱动是否工作正常,输入如下命令打开蜂鸣器:
./beepApp  /dev/beep 1                //打开蜂鸣器

        输入上述命令,查看I.MX6U-ALPHA开发板上的蜂鸣器是否有鸣叫,如果鸣叫的话说明驱动工作正常。在输入如下命令关闭蜂鸣器:
./beepApp  /dev/beep 0                //关闭蜂鸣器

        输入上述命令以后观察I.MX6U-ALPHA开发板上的蜂鸣器是否停止鸣叫。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beep.ko

其他的处理并发和竞争的机制,本章我们主要讲解了常用的原子操作、自旋锁、信号量和互斥体。以后我们在编写Linux驱动的时候就会频繁的使用到这几种机制,希望大家能够深入理解这几个常用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