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怎样设置:线与线之间的间距0.3mm,线与焊盘之间的间距0.2mm

楼主(2020-06-30):
想转到KiCad,马上就碰到问题了,google了半天也没找到答案。
用KiCad做layout感觉各种不方便,效率太低了。

网友A:
kicad 不區分你說的這兩種間距類型,只能統一設置。

网友B:
双面板的效率还可以。对标AD的话,更喜欢 KiCad,不会越用越慢。
我没有做过4层板及以上,这个不清楚。

网友C:
线宽线距的约束,是可以设置的:
在netclass里增加特定netclass(如Power),并设置对应的线宽和线距约束,然后对具体的net指定为Power类。

网友D:
下载了kicad 哪儿有教程,确很清爽很轻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线宽线距的约束,是可以设置的:
在netclass里增加特定netclass(如Power),并设置对应的线宽和线距约束, ...

谢谢兄弟的提示,我之前没找到就忘了,被你提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兄弟的提示,我之前没找到就忘了,被你提醒了。

不客气。呵呵!
你给的动画效果,n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cad 不區分你說的這兩種間距類型,只能統一設置。

比起商业eda软件,kicad还是有差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面板的效率还可以。对标AD的话,更喜欢 KiCad,不会越用越慢。
我没有做过4层板及以上,这个不清楚。 ...

复杂的两层板能做,但效率不高,而且要十分小心,因为KiCad的规则检查不够完善,需要人工检查。
四层板没试过用KiCad,打算迟点试下做个FPGA最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宽线距的约束,是可以设置的:
在netclass里增加特定netclass(如Power),并设置对应的线宽和线距约束, ...

这个我知道,只能按照网络类型来设置间距,使用不方便。例如我想把线距设为0.3mm,线宽设为0.2mm,但这些线从0.5mm间距的QFP芯片就拉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了kicad 哪儿有教程,确很清爽很轻量?

如果有其他eda的基础,直接看官网那个getting started就行了,我就是这样的,其他疑难杂症就问google或者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兄弟的提示,我之前没找到就忘了,被你提醒了。

一目了然,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载了kicad 哪儿有教程,确很清爽很轻量?

KICAD软件自带的中文帮助文件说明就可以入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