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上电时候灯出现闪烁的问题

楼主(2020-06-30):
(无正文)

网友:
什么也没说,神仙也不知道

网友A:
就这能力不闪才不正常,把问题描述清楚就这么难吗?

网友:
我猜是电源电压不稳

网友:
lz的意思是:你猜,我说的是啥

网友:
我猜是上电的时候眼睛眨了

楼主:
经确认是IC的问题,上电时候IO口出现一个不到1V的瞬间脉冲,导致三极管导通,灯快速闪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能力不闪才不正常,把问题描述清楚就这么难吗?

我附加了图片,看不到是吗?

网友B:
目测应该是io口初始化的问题,一般初始化成输入模式就好了,运行起来后改为输出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测应该是io口初始化的问题,一般初始化成输入模式就好了,运行起来后改为输出模式 ...

你目测的哪里,为毛楼主位我只看到了标题

网友D:
加个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目测的哪里,为毛楼主位我只看到了标题

哈哈,lz7楼的说明 啊,我碰倒过类似的现象

网友E:
你这是悬疑惊悚科幻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应该是io口初始化的问题,一般初始化成输入模式就好了,运行起来后改为输出模式 ...

试过了,还是会有,可能跟设置无关,问过IC厂,是IC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lz7楼的说明 啊,我碰倒过类似的现象

你是怎么解决的,用三级管推灯总会有灯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悬疑惊悚科幻题啊

抱歉,让你担心了

网友F:
换一个IO,或者换成PNP三极管,可能你那个IO上电默认是输入上拉。

网友A:
为毛我看到的帖子是这样的,上面的那些个大神都看到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下拉电阻试试

加了个104电容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我看到的帖子是这样的,上面的那些个大神都看到了什么?

可能我当时操作有误,图片没上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一个IO,或者换成PNP三极管,可能你那个IO上电默认是输入上拉。

好的,我试试,用PNP是不是要好些

网友:
在三极管B E之间加10K电阻,并104电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用PNP是不是要好些

建议加个几十K的下拉电阻解决,你这个应该是单片机上电时,IO口是高阻状态,驱动LED电路控制处于悬空状态哈,三极管不稳定时灯亮了,接个电容只是把上电状态脉冲电流利用电容容量滤波了下,滤波后的电压不足以打开三极管基极电压,但并没有完全泄放掉基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加个几十K的下拉电阻解决,你这个应该是单片机上电时,IO口是高阻状态,驱动LED电路控制处于悬空状态 ...

好的,谢谢,长知识了

网友:
尼#玛,我在楼主位看到的是空的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用PNP是不是要好些

不用,1K后面三极管基极对地加个电阻,一般10K就够,比你加电容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1K后面三极管基极对地加个电阻,一般10K就够,比你加电容可靠

IO口的情况和加104的情况如附图,我发现加10K电阻的波形和104 的差不多,但效果没有104 的好,还是可以看到灯闪,加电容的就不会

网友:
你可以在初始化IO之前打个断点,然后观察一下此时这个IO的状态,量一下他的电压,输入?输出?上拉?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