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IGBT短路测试关断后会出现数万安的反向电流?

楼主(2020-06-30):
        最近在做一个大功率IGBT斩波降压的项目,短接负载,驱动IGBT给出一个10us的脉冲,在关断后,测量到了一个50000A左右的反向电流,大概在1us左右。
   如图附件1,
    供电电压为80V,R16为分流器,100A的电流将产生75mV电压。
1.将负载使用短粗的铜线短接,实验前控制接触器将电容组电压充至80V断开。
2.控制IGBT导通10us后关断。
得到如下波形图如附件2:

   通道1黄色为Vge波形(测试点G与E之间),
   通道2蓝色为Vce波形(测试点C与E之间),
   通道3粉红色为Ic波形(测试点E与0V之间(隔离探头));
   根据分流器所测波形计算,在关断后产生了一个(33.6/0.075*100=44800A)的反向电流。
   很是不明白怎么回事?是半导体反向偏置造成的吗?
   希望懂的大神解指点一二的,感激不尽。

楼主:
得到如下波形:

   通道1黄色为Vge波形(测试点G与E之间),
   通道2蓝色为Vce波形(测试点C与E之间),
   通道3粉红色为Ic波形(测试点E与0V之间(隔离探头));
   根据分流器所测波形计算,在关断后产生了一个(33.6/0.075*100=44800A)的反向电流。
   很是不明白怎么回事?是半导体反向偏置造成的吗?
   希望懂的大神解指点一二的,感激不尽。

楼主:
波形图片附件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确定44800是真是的电流麽?我觉得没有这么大的电流,应该是你的采样回路上的电感导致的,还有你这个电压是直接量的采样电阻上的电压,还是经过运放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44800是真是的电流麽?我觉得没有这么大的电流,应该是你的采样回路上的电感导致的,还有你这个电压 ...

是直接夹在分流器上的,没有做任何处理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测试短路为何将母线电压给80V,80V你这么做短路IGBT容易挂掉,还有电流最好用螺丝线圈来测试,之前做过的直通短路没有出现该现象

网友:
https://b23.tv/Bgyd6E  B站上adi的测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测试短路为何将母线电压给80V,80V你这么做短路IGBT容易挂掉,还有电流最好用螺丝线圈来测试,之前 ...

80V还算低吧,工作电源300V,等低压测试可以了就上高压测试。今天试了,没管波形,IGBT退饱和检测保护是可以正常工作,所以不会怪,测试间隔时间隔长点就没事

网友:
之前试过MOS管800A短路电流,连开关都烧结在一起了。你这个几万安应该是测量错误了,估计是分流器大电流下有问题,对应阻值没有0.00075欧这么小。建议你自制一个超粗铜片或铜线(阻值小便于散热),先用数字电桥测量一下阻值,再用示波器抓电压波形看看

网友C:
这个图是您自己设计的吗?
C16.C17是无极性CBB电容吗?
去掉C17   在C16上面串联一个1到2Ω的5到10W    的电阻,再测试分析下

项目上R16一般不会接分流器   是用感应线圈    。

网友:
可能是R16的寄生电感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不是实际电流产生的压降

网友:
楼主需要重新测量:把示波器的示线夹拔掉,装上配件包里的地线弹簧,然后弄一截10公分长的双绞线从分流器上采样出来,用示波器的探头和地线弹簧去测双绞线上的电压波形

网友:
直流分量吧?

电容映射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是您自己设计的吗?
C16.C17是无极性CBB电容吗?
去掉C17   在C16上面串联一个1到2Ω的5到10W    的 ...

是无感电容,专用的IGBT吸收电容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测试短路为何将母线电压给80V,80V你这么做短路IGBT容易挂掉,还有电流最好用螺丝线圈来测试,之前 ...

还没做过测试过,,,为什么要做短路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没做过测试过,,,为什么要做短路测试呢?

没管它了,短路测试还是为了更放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