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可以wifi空中抓包的工具

楼主(2020-07-01):
一款ESP8266的wifi模块有时连接不上路由器, 有时又可以N次稳定的连接; 之前用过另一家的wifi模块(不是8266)没有此问题. 问8266模块供应商说是路由器的问题, 但是公司wifi上网又正常, 扯皮了好几天. 可以通过空中抓包的方式找到原因吗?

楼主:
公司路由器是IP-COM的路由器;  如果用同事手机当热点来连接, wifi模块每次都可以正常连接, 发数据到公司服务器.
昨天在公司路由器端抓WLAN包, 发现此wifi模块每次TCP断开的4次挥手不完整, 估计是模块断开tcp时立即掉电了.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
linux下用wireshark
配合一些有monitor模式的无线网卡,混杂模式抓不着,普通模式抓不到801.11层

网友:
WIFI破解工具了解下

网友:
要求不高的可以使用wireshark进行抓包,电脑开个热点;抓空口包用wireshark,不过要买支持的网卡,价格还是比较贵的200-400

网友:
你是什么平台开发的,查看一下路由器后台 当ESP8266连不上路由器时,路由器DHCP是不是显示租约到期

网友:
供应商有确认确实有调路由器的问题 ESP8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