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 USB芯片跑着跑着掉线的问题

楼主(2020-07-01):
RT所示,现在我在用CY7C68013A这颗芯片,在win10上会出现跑着跑着突然设备USB设备不见了,设备管理器中也看不到,出现的频率不高,可能几天会出现一次,没有任何规律,必须重新插拔一下才行。
之前在win7上基本上没出现过,最近在win10上面使用出现的次数较多,大家觉得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A:
你先查查3.3v有没有问题,复位有没有问题,再查查布线有没有问题。我们fx2跑了一年也没出过毛病,顶多是软件重置一下usb驱动模块。

网友B:
只是系统有区别?之前WIN7的没问题,WIN10就偶尔出问题了?

外部硬件是一样的吗? 如USB线、68013A的电路板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系统有区别?之前WIN7的没问题,WIN10就偶尔出问题了?

外部硬件是一样的吗? 如USB线、68013A的电 ...

一样的,之前也有一批在win10上跑也没有出现这种问题,出现的频率不高,连续使用好几天才会出现一次,没有规律。

网友C:
晶振频偏(匹配电容)、热稳定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查查3.3v有没有问题,复位有没有问题,再查查布线有没有问题。我们fx2跑了一年也没出过毛病,顶多是软 ...

这些都检查过了,挂了的时候都是正常的,我刚回去看了datasheet:
“3.9.2 唤醒引脚
通过设置 PCON.0 = 1,8051 将自身和芯片的其余部分置入断电
模式。这会停止振荡器和 PLL。当外部逻辑触发 WAKEUP 时,
振荡器会在 PLL 稳定后重新启动,并且 8051 会收到唤醒中断。
无论 FX2LP 是否与 USB 连接,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FX2LP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退出断电(USB 挂起)状态:
■ USB 总线活动(如果 D+/D– 线保持浮空,则这些线上的杂讯
可能向 FX2LP 表明活动并启动唤醒)
■ 外部逻辑触发 WAKEUP 引脚
■ 外部逻辑触发 PA3/WU2 引脚
第二个唤醒引脚 WU2 也可以配置为通用 IO 引脚。这可以将一个
简单的外部 R-C 网络用作定时唤醒源。在默认情况下,WAKEUP
为低电平有效。”
因为直接用的官方demo改的,在没有数据流的情况下,晶振确实会停止震荡,PCON这个寄存器您那边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检查过了,挂了的时候都是正常的,我刚回去看了datasheet:
“3.9.2 唤醒引脚
通过设置 PCON.0 = 1 ...

噢,我们不待机,因为省不了几个电。fx2本身就几十ma电流,笔记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频偏(匹配电容)、热稳定性问题?

刚看了datasheet有这么段介绍:
“3.9.2 唤醒引脚
通过设置 PCON.0 = 1,8051 将自身和芯片的其余部分置入断电
模式。这会停止振荡器和 PLL。当外部逻辑触发 WAKEUP 时,
振荡器会在 PLL 稳定后重新启动,并且 8051 会收到唤醒中断。
无论 FX2LP 是否与 USB 连接,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FX2LP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退出断电(USB 挂起)状态:
■ USB 总线活动(如果 D+/D– 线保持浮空,则这些线上的杂讯
可能向 FX2LP 表明活动并启动唤醒)
■ 外部逻辑触发 WAKEUP 引脚
■ 外部逻辑触发 PA3/WU2 引脚
第二个唤醒引脚 WU2 也可以配置为通用 IO 引脚。这可以将一个
简单的外部 R-C 网络用作定时唤醒源。在默认情况下,WAKEUP
为低电平有效。”
上电一瞬间晶振会震荡,但是震荡完之后就停下来了,主要现在复现起来比较随机,有时候3-4天才会出现。

网友D(2021-07-30):
话说有没有能替代6801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有没有能替代68013的

比如STC8H8K64,STC16系列,WCH好像也有差不多引脚数的

网友:
用68013的主要是看中它usb速度高吧,没有人会把他当做一个单片机来用吧

网友:
板子上还有什么其他电路?未必是usb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