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有没有能在常温下长期储存的锡浆?

楼主(2020-07-01):
一般的锡浆时间长了就会很难流动。我找到这样一篇文章,里面提到锡浆变黏的原因是助焊剂和锡粉反应,把锡粉粘到一起了。因此冷藏对于延长锡浆寿命有很大帮助。

https://www.indium.com/blog/sold ... tion-shelf-life.php

因为我使用锡浆频率很低,而且全手工操作,对于质量要求也不高。有没有一种锡浆,在寿命方面比较优秀,可常温放很久仍然保持高流动性?

网友A:
维修佬的不错,我买的一小盒,一直没放冰箱,现在快一年了,使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佬的不错,我买的一小盒,一直没放冰箱,现在快一年了,使用正常

我有在用维修佬10cc针筒装XG-Z40,还是觉得粘度比较高。挤锡浆不爱往外流,开始流了就不爱停。不好控制。

网友B:
对质量要求不高的话, 不用低温, 常温没多大问题, 主要是要密封, 时间太长会明显沉淀分层, 搅拌均匀再使用即可
我一般是用保鲜膜包几层, 然后放保鲜盒里密封常温保存, 放个一两年再用也还是可以接受的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在用维修佬10cc针筒装XG-Z40,还是觉得粘度比较高。挤锡浆不爱往外流,开始流了就不爱停。不好控制。 ...

那种针筒的要配合点胶机才好用, 当然点胶机又需要气源, 又得配空压机
等需要空压机的时候, 开始想念阿莫以前搞的静音空压机了, 可惜停产不做了

网友:
买锡膏会送稀释剂啊,加一点试试

网友C:
锡膏稀释剂,神一般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锡膏稀释剂,神一般的好用.

估计毒性不小。味道特别大。干完活之后整个办公区全是味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在用维修佬10cc针筒装XG-Z40,还是觉得粘度比较高。挤锡浆不爱往外流,开始流了就不爱停。不好控制。 ...

我最早买的也是针筒的,不好挤
现在用的是小盒装的,20g,用的时候用牙签涂抹

网友:
主要是密封,温度影响很小的。

网友:
不可能有的,会沉淀。因为是金属粉末混合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在用维修佬10cc针筒装XG-Z40,还是觉得粘度比较高。挤锡浆不爱往外流,开始流了就不爱停。不好控制。 ...

挤不爱流,流了不爱停。
针筒里面进气泡了,如果能做到没气泡,就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质量要求不高的话, 不用低温, 常温没多大问题, 主要是要密封, 时间太长会明显沉淀分层, 搅拌均匀再使用即 ...

我也是每次用完用保鲜膜包几层再放冰箱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种针筒的要配合点胶机才好用, 当然点胶机又需要气源, 又得配空压机
等需要空压机的时候, 开始想念阿莫 ...

taobao的300左右的无油静音的空压机,声音佷小,我买了当桌面贴片机的真空泵

网友:
引用 网友E:
taobao的300左右的无油静音的空压机,声音佷小,我买了当桌面贴片机的真空泵

后来买的是喷绘专用空压机, 比较小, 噪音也挺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挤不爱流,流了不爱停。
针筒里面进气泡了,如果能做到没气泡,就不会这样 ...

精辟。现在我是把锡浆转移到美式点胶针筒里使用的。确实应该检查气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辟。现在我是把锡浆转移到美式点胶针筒里使用的。确实应该检查气泡的问题。 ...

我是从盒里挖一点锡浆,放到一个大直径的针管里(5mL,更大点更好),放侧壁上,最多放1/3容量,然后把活塞放回去,不推,把锡浆甩到活塞那边去,再推上去,这时大的针管就没有气泡了。
然后用一个短的比较硬的PU管连接另一个1ML细针管(粗的推的太累),用大针管给小针管灌锡浆,灌一点,拔掉,全挤出去,再连上,灌1/2,断开,装0.8mm针,这个时候用小针管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