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版主,落地扇的电机轴用哪种油做润滑?

楼主(2020-07-01):
家里有一台用了几年的落地扇,前段时间发现开着有“吱吱”声,电机转不动了,

想着应该是电机润滑油干了,也没想太多,找了些机油滴到电机后面的轴承位置,转起来顺畅了,但用了不到一个月,电机转不动了,我怀疑是机油不适合放在电机轴承的位置。

请教一下版主,一般这种电机轴承位置放哪种润滑油?

网友:
一般都是用黄油润滑脂吧。

网友A:
不要用膏状润滑脂,它扭矩有限,会出问题

可以用46或68号机械润滑油,不过为了这个买一桶实在不合理

所以可以搜索:
家用机械润滑油,不到5块钱包邮的即可,黄色的液体

或者喷WD40也可以,只是WD40太稀,加的会比较频繁

汽车机油是可以用的

需要拆开加(和清理),外面滴可能进不到里面,装回时注意轴承不要偏斜不然转动阻力大

网友B:
汽车换下来的废机油,每年上一次。动手能力强的把电机拆开加电动车的轴承油,不过转子装回去的同心度没法保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车换下来的废机油,每年上一次。动手能力强的把电机拆开加电动车的轴承油,不过转子装回去的同心度没法保 ...

是极。这货一旦拆了就很难保证同心度了,尤其是用压扣直接锁上的电机,把扣掰开就废了,长时间工作轴必然会挂。就是小玩具电机拆了都会加速磨损。

不过我觉得电机出厂时都不一定对准轴心。要不然电机10年不坏厂子倒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膏状润滑脂,它扭矩有限,会出问题

可以用46或68号机械润滑油,不过为了这个买一桶实在不合理

我现在用的是汽车机油,从外面滴两滴就转起来了,
可能因为没有拆开的加,效果是有,但用得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换下来的废机油,每年上一次。动手能力强的把电机拆开加电动车的轴承油,不过转子装回去的同心度没法保 ...

担心拆废了,现在只在外面加了而已
你是说在外面上一次,能管一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汽车机油,从外面滴两滴就转起来了,
可能因为没有拆开的加,效果是有,但用得不久 ...

拆开加效果好,但就是装回时容易对不准

如果手拧感觉没什么问题,可以检查下那个电容,也许是电容不行了,而不是润滑问题,润滑有问题时很可能有噪音,而不是转不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担心拆废了,现在只在外面加了而已
你是说在外面上一次,能管一年?

是的,在外面加。

网友C:
我加的是20多块钱一大瓶的摩托车机油,京东自营买的,液态,效果可以
以前用WD-40,WD-40温度高了感觉很快就挥发掉了

网友D:
拆开的电机装回去后,拿起子柄前后左右敲敲,就能完美搞定卡阻问题了

补充:敲敲轴

网友E:
感觉还是应该用润滑脂,润滑油容易流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在外面加。

看来我加的不够,多滴几滴,看看能不能用久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加的是20多块钱一大瓶的摩托车机油,京东自营买的,液态,效果可以
以前用WD-40,WD-40温度高了感觉很快就挥 ...

要是手上的机油不行的话,我也考虑买一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的电机装回去后,拿起子柄前后左右敲敲,就能完美搞定卡阻问题了

补充:敲敲轴 ...

暂时先不拆,从外面上不同的油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是应该用润滑脂,润滑油容易流失。

黄色的润滑脂手上没有,不知道理发电推子用的油效果如何?

网友:
风扇还是艾美特好,最长的已过15年,还是好好的

网友:
我都是用车子保养后拿回来的机油,感觉效果很不错

网友F:
换个轴承吧,轴承坏了会超常发热,用什么润滑油都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
我用那种白色的润滑脂涂上去不错,效果很好。
需要把整个电机拆开,涂上润滑脂,并没有出现上面说的不同心的情况,因为都是固定位置的卡扣以及螺丝。
这种电机卡住的原因大多数是 长头发或其他丝状物质缠在转动轴上,导致不能转动。缺少轮滑只是一个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轴承吧,轴承坏了会超常发热,用什么润滑油都是治标不治本

大部分风扇的电机没有轴承的

网友:
含油轴承,拆下转子,喷WD40 彻底清洗轴承和轴上的油泥,喷点WD40 装回去。 叫你用机油的都是“害”你的

网友:
直接扔吧,这种电扇我修过好多个了,不管上什么油转一星期立马玩蛋。买电扇还是买高级点的吗,买双轴承的 前后都带轴承的那种。或者去淘宝买一个双滚珠轴承点电风扇电机

网友:
车子保养用的机油就很好

网友:
有能力的换电机

网友:
便宜的电风扇用的钢套轴承经常卡轴

测试加WD40(原装的)管用一会,一个小时不到;

如果电机轴上没有老化油泥,加汽车的润滑油管用一个夏天没问题,但是一般都是有老化油泥的,加润滑油也是几个星期就不行了。

最好的处理方法还是拆开清理钢套轴承再加上耐高温的油脂

也可以X宝 “电风扇电机双滚珠轴承台扇电机” 换一个带滚珠轴承的电机最好

网友G:
衣车油不好么?便宜大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衣车油不好么?便宜大碗

下次再转不动了,搞点衣车油试试

网友:
最好还是汽车机油

网友:
汽车保养时换下机油,清洗轴承后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汽车机油,从外面滴两滴就转起来了,
可能因为没有拆开的加,效果是有,但用得不久 ...

在汽车上弄点汽油出来,变压器油,缝纫机油WD40之类的更安全,慢慢的往轴上滴,直到流出的油干净,两面处理好,最好加点其它油,比如你用的汽机油就不错
用不了多久的原因就是有太多的灰尘(油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衣车油不好么?便宜大碗

就是,小时候奶奶的缝纫机油壶(一个长嘴,底是能按的薄铁皮的那种)就是我的神器,哪里不转点哪里~

网友:
想保持时间长就用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