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家里的电风扇不摇头了,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20-07-01):
   家里的电风扇突然摇不了头了,是电机坏了吗还是什么问题,这个好拆掉维修吗?

网友:
检查摇头结构,没问题就换同步电机。

网友:
问题出在没想到赶紧换个新的

网友A:
打开后壳,摇头电机没坏的话就是中间轴连接处的那个连接件坏了,我之前的美的风扇就是,后来找个厚扎带直接扎起来用了。
打开壳子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后壳,摇头电机没坏的话就是中间轴连接处的那个连接件坏了,我之前的美的风扇就是,后来找个厚扎带直接 ...

  ok 晚上回去拆下来看看

网友:
普通风扇的话,负责摇头的齿轮那里有问题了,可能齿轮脱开了,印像中里面有颗钢珠卡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