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的马桶盖故障

楼主(2020-07-01):
型号是DL-1309CWS
就是之前阿莫推荐过的那一款
现在有个问题
人坐上去之后不喷水
但是不坐人,用手压着就会出水
感觉像是坐上去人之后检测不到

网友:
我的也一样,有时不喷水,那个着坐开关位置不好时不容易触发,我把盖子往前抽了些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类似的故障,我的着坐指示灯是亮的,我要关电源再上电才能解决

网友:
我的也故障了,不出水,最后给换了一个,说换了一个升级的。

网友:
我买了3个,都很正常。

网友:
座圈内部有一个电容式传感器,这个传感器有的带有自校正,有的不带。
带有自校正的这种,在上电前座圈感应区域不要覆盖,否则校正值会不准确,导致入座后无反应。

如果手放上可以感应,入座后又不行,是落座位置不对 或 落座传感器没有贴紧悬空了。

网友:
是不是屁股摆动的姿势不正确啊

网友:
坐上后,着座感应好象需要时间的,如果坐上马上按喷水就不会喷,要再按一次的。

今天这里修水管,水压变低很多,这东西喷水强度随之低了很多,就算调到了强也比原来低要差很远,这东西喷水强度是靠自来水水压的。

网友A:
着座电容传感器其实相当灵敏,只是软件上设计了防止误动作,所以给人延迟的感觉。
主要为了防止在清洗时屁股调整位置会导致误判断抬起而停止清洗。

关于修水管后压力变低,如果前端水压没变化,一般都是进水角阀滤芯堵塞造成的,可以手动拆卸清洗即可。
如果是二级PP棉堵了那就没办法,要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着座电容传感器其实相当灵敏,只是软件上设计了防止误动作,所以给人延迟的感觉。
主要为了防止在清洗时屁 ...

是人坐上去之后不会喷水
但是用手按着马桶圈就会喷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人坐上去之后不会喷水
但是用手按着马桶圈就会喷水

是入座的时候,可以看到有水在往下流(这个阶段在排冻水),喷杆伸出后反而没水了?
那八成是分水阀 或 这部分的步进电机驱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入座的时候,可以看到有水在往下流(这个阶段在排冻水),喷杆伸出后反而没水了?
那八成是分水阀 或 这 ...

不太像
感觉是人坐上去之后检测不到
测试条件都是在它闲置一段时间

而且人坐上去之后那个不锈钢管也会伸出来
只是不会喷水
塑料件部分的排水口一直有水流出来

但是用手压着马桶圈就能喷出水流
而且压力很大

网友:
我家的也故障了,马桶盖只有半边能监测坐着。已经报修喊人来修了。反正质保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