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兴趣的来一起来研究小型注塑机,用雕刻机做模具

楼主(2020-07-01):
这是B站上一个家伙做的,自己用雕刻机做模具。可以做小型注塑件。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6k4y1r7JQ

网友:
打破3D 打印机

网友:
用的什么铣刀

网友A:
日本搞出来毛子仿,毛子仿了美国佬仿,美国佬仿了现在有中国版了,
可以可以,只是在一路降级啊
恕我直言,这玩意仅凭一台雕刻机是做不太好的,螺杆和充模速度是很大的问题,日本那个用了热流道了才真正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搞出来毛子仿,毛子仿了美国佬仿,美国佬仿了现在有中国版了,
可以可以,只是在一路降级啊
恕我直言, ...

有制作资料吗?

网友A:
没有资料,得说下,我也不是搞注塑和模具的,只是这个关注过,但发现真想做好并不是个简单的事情,说下我知道的:
日本那个基本不用考虑仿制,它根本不是正常的螺杆,而且有热流道(这个尺寸还算不算热流道不好说,但作用一致),是正儿八经的注塑,各种参数和质量都会有保证,是个十几岁就接触注塑的日本老头花了17年研究出来的
毛子那个就放加工的视频,只演示一些非常小的件,自己做了控制器还是触摸屏,带顶杆可以自己把件弹出来无人全自动生产,从结构上看,毛子用的是螺杆,但没给拆开看不知道什么样的,但也绝不能主观认为毛子的零件一定是粗糙的。
老美用的大螺距的木工钻头做的螺杆,算是个捷径,但有问题 ,是尚未全部完成的状态。
B站这个我猜测有可能是用雕刻机四轴做的螺杆,因为漏斗往里看感觉很粗糙,能挤出来东西是肯定的,但会有很多问题,比如制品上有污点甚至工作一段时间后挤出来烧焦的东西。(有控温也没用)

一个正确的螺杆不太容易制作,螺距和牙深都是变化的,而且光洁度非常高,要镀铬的,不是一台数控车就能搞好的,而且这个东西做成小型的,怕不是用大机器的设计按比例缩小那么简单,螺距和牙深要多大,要怎么变化,都说不好的。。

毛子,老美和B站这个,都不能提供一个很高的充模速度,也就是塑料挤出来的太慢,这会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先进入模具的那部分塑料凝固,然后被后面的塑料推着走,那这个出来东西没个好的,加热模具来解决这个问题又会带来额外的问题,所以很可能只有有限种类的材料和形状才能行

注塑压力和注塑速度很关键,尤其是薄的件,可能大多数人想搞的外壳是正中这个坑了。。

也许,注电源插头的那种简易小型的立式柱塞注塑机才是最低成本的正道

网友:
前年就关注过这玩意了,国内有注塑的业内人士在搞。毛子机结构,号称比例缩小的螺杆。

网友(2020-08-24):
涨见识了

网友:
是个狠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资料,得说下,我也不是搞注塑和模具的,只是这个关注过,但发现真想做好并不是个简单的事情,说下我 ...

真是没有经验一腔热血搞下去太容易翻车了。一直想做个试试,看您说的这个东西不简单!

网友:
头几年用木工支罗钻做过一个,效果不行就是个玩具,没继续搞

网友:
关注,能做点小外壳,确实超值了。

网友B:
模具中的空气,是被排掉了还是被压缩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具中的空气,是被排掉了还是被压缩了呢?

肯定排掉。出水口就是做这事情。

压缩不了的。

网友C:
我之前还尝试过永高温光敏树脂打印模具,用立式注塑机注塑,用通用模架做外框

网友D(2020-09-25):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还尝试过永高温光敏树脂打印模具,用立式注塑机注塑,用通用模架做外框 ...

挺专业啊,最后注塑出来的效果怎么样啊?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挺专业啊,最后注塑出来的效果怎么样啊?好用不?

模压上不去,因为毕竟打印的是塑料

网友E:
做些软性材料可以,像硅胶按键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些软性材料可以,像硅胶按键这些

橡胶是硫化工艺,就是橡胶放到加热的压合的磨具里面反应一段时间后打开模具。

网友F(2023-05-13):
引用 网友A:
没有资料,得说下,我也不是搞注塑和模具的,只是这个关注过,但发现真想做好并不是个简单的事情,说下我 ...

请教一下你说的那个日本老头做的原型在哪里有资料介绍吗? 谢谢

网友:
上百个 几百个外壳 确实很需要。可是不懂3D设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你说的那个日本老头做的原型在哪里有资料介绍吗? 谢谢

竹内宏
新興セルビック社长

官网:
http://www.sellbic.com/
https://www.epson-tcform.co.jp/ja/index.html

NHK日本模具产业纪录片-《奋斗不懈的工厂 - 纪录世界上最小的注塑机生产厂》
https://www.icax.org/thread-909781-1-1.html
如果你有行动力的话,麻烦注册个号把这视频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具中的空气,是被排掉了还是被压缩了呢?

没被排干净的空气在注塑件表面形成“水纹”,是严重缺陷

网友:
不反对DIY的行为,我反对要去赚钱的事情有任何DIY的迹象。如果想赚钱,有任何DIY的想法,必败无疑,至今为止没有什么成功的。后来我仔细分析,发现DIY患者失去了价值观。人一旦失去了价值观对成本就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竹内宏
新興セルビック社长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竹内宏
新興セルビック社长

看到了 我来试试看能不能搬过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竹内宏
新興セルビック社长

刚刚看了, 那个网站要付费才能注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刚看了, 那个网站要付费才能注册了。

那先算了,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