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多路隔离模拟电压采集的方案设计

楼主(2020-07-01):
我现在有个需求,需要采集多路模拟电压的值,而且每一路都是要求隔离的,
所以我不能用传统的隔离电源+隔离放大器或者光耦的形式,因为路数太多,成本体积无法控制。

我现在想了两个方案,想请大家看看

第一个方案是用模拟开关,每次选择2个通道,对应一个模拟电压的电和地,然后只需要给ADC做一路隔离电源就可以,处理器和ADC通过光耦隔离,这个想法实际上是把ADC分时和各个模拟电压连接起来。

第二个方案是用飞电容的形式,通过电容作为转换的媒介,直接把源端的模拟信号通过电容传递给ADC这一侧,开关选用光MOS。

请教一下大家这两个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谢谢。

网友A:
固态继电器不了解一下?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用模拟开关这么搞是有问题的,感觉破坏了隔离,但是又不是特别明白,也请指正。

网友:
信号继电器了解一下

网友B:
用aqw214之类的光继电器吧,估计每通道采集速度能到毫秒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不了解一下?

继电器体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qw214之类的光继电器吧,估计每通道采集速度能到毫秒级。

我觉得光继电器思路和模拟开关是一样的。。。
都是需要的时候把ADC的地和信号地连接起来。。。
模拟开关体积还更小一些,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我的感觉是 飞电容的方案有一个好处是 不论在哪个时刻, ADC的地和信号地 都是隔离开的

网友:
模拟信号前端隔离成本太高了,我做的都没隔离一样在工控场合用。

网友:
你没说你要求的隔离级别,也没说是每一路都完全隔离还是所有输入信号之间不隔离,仅仅跟你电路后端隔离。

网友C:
飞电容在以前很多电动汽车电池串上采集各电池单体电压就这么做
开关用的是松下的光控继电器
第一个方案在好多PLC解决方案里这么做,TI和ADI的文档介绍都挺多

网友:
按你这样说,我认为都没意义,因为这些都是所有输入信号之间互相不隔离的。光继电器在断开的时候也不是能耐高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电容在以前很多电动汽车电池串上采集各电池单体电压就这么做
开关用的是松下的光控继电器
第一个方案在好 ...

光继电器断开时的耐压,用来测电池电压倒是够,但是如果按工业意义上的隔离,至少要1500伏才够,那么光继电器完全不够。
注意这种用法跟光继电器控制端到开关端的隔离耐压无关,那个肯定够,它就是为了这样用的。但是用光继电器飞电容的时候,真正隔离用的是光继电器的两个开关端之间的隔离耐压,那并不高,就是一个关闭的MOS管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体积太大了

跟光耦一样大,还大??

网友:
固态继电器有芯片大小的,不过价格也不便宜,高端信号采集常用

网友D:
飞电容我始终觉得不大可靠,
假如被测量两端和ADC端是共地的,只不过共模电压很高,例如200V,也就是high side模式测量.
假如两个继电器吸合时间有差异,第一个接到高压端,第二个还是在低压端,电容两端电压不能跳变,那么等于ADC其中一个端子也是非常高的了.
如果飞电容用小电容,可能能减少这个高压的时间,但小电容采样的电荷少,可能会被ADC分流厉害
飞电容大,ADC承受那个电压时间也会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飞电容我始终觉得不大可靠,
假如被测量两端和ADC端是共地的,只不过共模电压很高,例如200V,也就是high side ...

继电器都是先断后连的,所以没事。两边都断开是安全的,一边断一边连等于没连。
你说的一边连高压端一边连低压端,除非是一边断开了旧的,已经连到新的,而另一边还在旧位置没断。这在正确的设计下不会岀现。断开是很快的。

网友:
你的要求是每一路都要求隔离,按照方案一模拟开关不是会串起来吗

网友F:
第一种方法的话,输入共模电压还是不能超过模拟开关的电源电压,效果有限。我是这么做的,中间用ADUM1401隔离出SPI接口,金升阳模块给ADC和模拟开关供电。

第二种方法。。。光固态继电器成本是不是高了点?而且还得看一下关态结电容如何。
一般都是用湿簧继电器,因为普通继电器这么切很快触点寿命就到了。

网友:
第一种方法用模拟开关切是有问题的,这个做不到通道间的隔离。也会受限于模拟开关的电源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第一种方法的话,输入共模电压还是不能超过模拟开关的电源电压,效果有限。我是这么做的,中间用ADUM1401隔 ...

这种用光继电器飞电容的所谓的隔离,在严格的场合都不算数的。让光继电器厂家给你个关闭状态下有多少伏隔离耐压的认证,看那个厂家敢给。。。
人家能给你的是控制端和开关端的隔离。而不是开关端自身。
至于普通继电器,触点断开状态下的耐压,算不算正规的安全耐压,我倒真不知道。或许可以算吧,触点断开了是物理上断开的,实打实的。不是弄个关闭状态的MOS管在那里装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光继电器思路和模拟开关是一样的。。。
都是需要的时候把ADC的地和信号地连接起来。。。
模拟开关 ...

确实是这样,在多路信号之间隔离不太好,只有400V.        如果对多路信号间隔离有要求,,那就用隔离放大器AMC1200, 缺点是价格贵,精度略低。      川士微有类似的型号CA-IS3300G,不知道开卖没。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飞电容在以前很多电动汽车电池串上采集各电池单体电压就这么做
开关用的是松下的光控继电器
第一个方案在好 ...

每个电池组里面有很多单体电池,这个是怎么检测每个单体的?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每个电池组里面有很多单体电池,这个是怎么检测每个单体的?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

参考AG34901A  采集板原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用光继电器飞电容的所谓的隔离,在严格的场合都不算数的。让光继电器厂家给你个关闭状态下有多少伏隔 ...

主要是光伏型光耦的耐压不够吧?得用一片平面LED和平面光电池叠放
不过TLP190也标称了2500VRMS耐压,不行就用TLP190和mosfet自己搭呗。

记得高耐压光耦的结构是LED和PD在两头,中间用一段玻璃柱导光,距离很远,不过恐怕不好做成光伏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用光继电器飞电容的所谓的隔离,在严格的场合都不算数的。让光继电器厂家给你个关闭状态下有多少伏隔 ...

ps. 光继电器也是物理断开啊,结构上就是光伏型光耦来驱动mosfet,自己搭一样用的,我用TLP190加两个Si2302搭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ps. 光继电器也是物理断开啊,结构上就是光伏型光耦来驱动mosfet,自己搭一样用的,我用TLP190加两个Si23 ...

争议点在光mos 或者光继电器 另一侧也是mos mos就不是真的电气隔离,毕竟是有漏电流什么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ps. 光继电器也是物理断开啊,结构上就是光伏型光耦来驱动mosfet,自己搭一样用的,我用TLP190加两个Si23 ...

飞电容下 隔离点两端相当于串联了两个mosfet 虽然同一时刻只有一个导通或者均不导通但是毕竟mos不是电气隔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光伏型光耦的耐压不够吧?得用一片平面LED和平面光电池叠放
不过TLP190也标称了2500VRMS耐压,不行 ...

我说了几遍了。。。
这种用法,你见到的隔离是关闭状态的光继电器的开关端两个引脚之间,而不是开关端和控制端。
光继电器标称的隔离是开关端和控制端之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了几遍了。。。
这种用法,你见到的隔离是关闭状态的光继电器的开关端两个引脚之间,而不是开关端和 ...

我知道隔离指的是控制端和输出端,但飞电容下就不只是控制端的隔离问题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知道隔离指的是控制端和输出端,但飞电容下就不只是控制端的隔离问题啊。 ...

楼主想要通道间隔离。但飞电容的通道间隔离是不合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要通道间隔离。但飞电容的通道间隔离是不合格的。

对,是这个意思,其实我想说的是,介于成本和体积考虑,很难选择隔离电源加隔离放大器的形式,但是飞电容结构的通道间隔离程度,相比于模拟开关还是要好一些的,毕竟光mos的耐压可以到1500V,但是模拟开关内部mos 漏源耐压就更差,而且处理不了共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是这个意思,其实我想说的是,介于成本和体积考虑,很难选择隔离电源加隔离放大器的形式,但是飞电容 ...

给个例子吧,我想看看哪个光MOS的LoadVoltage可以达到1500
重复一遍,不是I/O Isolation Voltage。
通道间的隔离度是它的LoadVoltage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说了几遍了。。。
这种用法,你见到的隔离是关闭状态的光继电器的开关端两个引脚之间,而不是开关端和 ...

我前面说了啊,mos的结电容恐怕影响更大,如果要求导通电阻小,gs电容肯定上千pF,ds间电容恐怕也是几百pF的量级了,对高频信号等于接通。

那就还是湿簧继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个例子吧,我想看看哪个光MOS的LoadVoltage可以达到1500
重复一遍,不是I/O Isolation Voltage。
通道 ...

AQV258  io 5000V  负载1500V

网友E:
引用 楼主:
AQV258  io 5000V  负载1500V

哦,还真有这样的。1500耐压似乎够了。
但是导通电阻500欧,额定电流20mA,漏电流10uA。
到底能不能当做正规的隔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还真有这样的。1500耐压似乎够了。
但是导通电阻500欧,额定电流20mA,漏电流10uA。
到底能不能当做 ...

问题就在漏电 和 光mos的Cds上。。导通电阻大倒不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还真有这样的。1500耐压似乎够了。
但是导通电阻500欧,额定电流20mA,漏电流10uA。
到底能不能当做 ...

还有就是漏电10uA是负载电压1500V下的最大值,正常隔离几V到几十V时,漏电还是nA级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都是先断后连的,所以没事。两边都断开是安全的,一边断一边连等于没连。
你说的一边连高压端一边 ...

机械j继电器有单刀双择,是先断后连
但光耦继电器,没有单刀双择这种吧,只能是两个单刀串联,

分别用两个反相信号驱动,假如这两个反相信号时序有重叠,或者某个有坏(例如一直通,那么ADC就会直接接触高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械j继电器有单刀双择,是先断后连
但光耦继电器,没有单刀双择这种吧,只能是两个单刀串联,

就是得用两个单刀单掷的啊。但是光继电器恰好和真实的机械继电器一样,off时间比on时间短的多。
控制信号的反相器的延迟可以忽略,所以实际上总可以保证发岀切换信号后,那个要断的会先动作,要通的后动作。这样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械j继电器有单刀双择,是先断后连
但光耦继电器,没有单刀双择这种吧,只能是两个单刀串联,

问一下,这个飞电容,选什么样的电容?这种通过飞电容的方式,采集精度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网友:
飞电容,多年前的一篇文献吧,瞎忽悠骗职称的,你用飞电容试试,理论上能行,实际上,除非用芯片级别,要不光乱七八糟的影响也够受的,别说批量生产了

网友(2023-12-15):
不知道最后选择了哪个方案呢,单路隔离似乎更好

网友:
AQV258现在漏电流是1uA了,目前1K价格是8块左右,每路2个得16左右了,确实美丽,目前隔离DCDC价格也便宜了,觉得不如单路ADC更可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