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Link V3无法识别芯片!!!

楼主(2020-07-01):
    买了一个官方得开发板stm32h747i_disco,开机没啥问题,首次也能直接用自带得ST-Link识别出芯片stm32h747i。。。。
    然后,我自己建了一个keil工程,就初始化了串口和LED。编译也通过了,然后下载了。。。结果把板子复位了一下后。烧写得程序有木有工作不清楚,问题是现在自带得ST-Link识别不了stm32h747i芯片了。。。ST-Link电脑识别正常....所以想问,什么情况导致得,我能想到得是stm32h747i坏了?应该不可能啊,难道写入程序把stm32h747i自带得官方boot擦除了?可是,虽然有 办法擦除官方boot,但是这么简单得烧写应该不会啊,难道stm32h747i有啥特殊地方?希望各位大大,给个方向!!!

楼主:
用STM32CubeProgrammer也是一样,点击连接,直接反馈Error: No STM32 target found!

网友A:
按住STM32的复位按键,在复位状态下看看是否能连接

网友B:
找到boot脚,短接到3.3V上,再上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STM32的复位按键,在复位状态下看看是否能连接

试了,一个鸟样!!!怎么搞都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boot脚,短接到3.3V上,再上电试试

一个鸟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boot脚,短接到3.3V上,再上电试试

可以识别啦!!!刚刚测试发现虚焊了!!!没彻底上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识别啦!!!刚刚测试发现虚焊了!!!没彻底上拉!!!

官方出的板虚焊?
这是国内代理商做的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