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登录验证码报错问题

楼主(2020-07-01):
最近两天登录都出现验证码出错的问题,刷几个才对。

网友A:
故意这样设计的。有错有对。一般第一次就是错的。你可以直接按“换一个”,从第二次开始输入。

这个图形验证码有输入技巧的: 输入完成后,鼠标点击一个动画外面的空白地方,系统会自动告诉你是否输入成功。如果不成功,点击“下一个”,然后重新输入。

验证码就是为了防止被电脑程序破解。目前的验证码不难输入,你不必强求100%输入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意这样设计的。有错有对。一般第一次就是错的。你可以直接按“换一个”,从第二次开始输入。

这个图形验 ...

好的,掌握诀窍了,下次直接刷几次再登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掌握诀窍了,下次直接刷几次再登录。

第一次是大几率错误的。后面仍然有一定的错误几率。但第二次开始就有90%以上的正确率。

你多试几次,肯定可以输入正确的。

这个小设计会让恶意者会付出比较大的代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掌握诀窍了,下次直接刷几次再登录。

你输入验证码的时候,会有提示的:

楼主:
我登出去试了一下,登陆界面没有这个提示框,应该是注册页面才有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登出去试了一下,登陆界面没有这个提示框,应该是注册页面才有的吧。

其实登录界面我们也设置了提示的。

但由于DISCUZ的缺陷,这个提示没有出来。

我已经提交给技术人员看看能否解决。

网友:
登录界面的提示出来了:

楼主:
我测试了两种登陆方式,一种是直接访问总坛,一种是点右上角登录按钮,论坛的设置对前者没起效果。另外下图气泡框跑得有点远了。
给程序员小哥添麻烦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两种登陆方式,一种是直接访问总坛,一种是点右上角登录按钮,论坛的设置对前者没起效果。另外 ...

弹出窗口无法出现提示的。这个没有办法。

或者我们放弃这个提示,直接修改验证码的提醒文字。

我们正在编程提供大软件,等投入使用后,再处理这个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出窗口无法出现提示的。这个没有办法。

或者我们放弃这个提示,直接修改验证码的提醒文字。

没有影响,只是电工的一点强迫症

网友:
怪不得,还以为眼睛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