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清楚国产小尺寸封装DSP或者FPGA的

楼主(2020-07-01):
引脚少一些,ssop24  ssop20一类双列的

网友A:
用qfn吧。安路有eg4s20ng88 ,很小。我现在正在用,工具链有点差,但是能用,资源也很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qfn吧。安路有eg4s20ng88 ,很小。我现在正在用,工具链有点差,但是能用,资源也很丰富。 ...

有没有SDRAM驱动

网友A:
有内置8MB SDRAM,可以跑到200MHz,带宽没问题。

网友B:
高云吧,用过GW1N1。高云的开发环境和Lattice的神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内置8MB SDRAM,可以跑到200MHz,带宽没问题。

我是想说驱动能否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云吧,用过GW1N1。高云的开发环境和Lattice的神似。

高云的SRAM太太太太太少了 安路有128KB,高云最大的才90KB。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想说驱动能否分享下

我只有AXI4总线的,你可以先学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qfn吧。安路有eg4s20ng88 ,很小。我现在正在用,工具链有点差,但是能用,资源也很丰富。 ...

能推荐一下开发资料和开发工具,或者教程吗?为以后国产化做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推荐一下开发资料和开发工具,或者教程吗?为以后国产化做准备。

找安路FAE和代理要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qfn吧。安路有eg4s20ng88 ,很小。我现在正在用,工具链有点差,但是能用,资源也很丰富。 ...

这个价格怎么样啊?欺负小客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价格怎么样啊?欺负小客户不?

相当便宜,比xilinx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