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s耳机配对的奇怪问题。居然左右配对到蓝牙音箱。

楼主(2020-07-01):
本来是双耳立体声播放中,结果我把蓝牙音箱打开了并切换到蓝牙模式。蓝牙音箱自动配对到蓝牙耳机的右声道。两只蓝牙耳机都成了左声道。关闭了蓝牙音箱后,蓝牙耳机仍然是两只都是播放左声道的声音。用左右声道测试的音频文件测试,理应左声道发音时两只耳机都有声音,理应右声发音时两只耳机都没有声音。耳机重新关机再开机,重新配对和连接也不能解决。连接手机和电脑都一样有这个问题。

楼主:
这对是618五拆价格时购买的耳机。有没有人知道如何恢复?
https://item.jd.com/100005320988.html

网友:
换AirPods,如果仍有问题请配iPhone 11

网友A:
看有没有按键长按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左右耳再重新配对一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有没有按键长按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左右耳再重新配对一次就好了。

触摸键,长按是关机和开机。明天问问客服看看

网友B:
这两东西是不是用的公版芯片, 然后就乱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东西是不是用的公版芯片, 然后就乱套了

估计是。问客服也解决不了问题,只是叫我换货,问题是换了还不是一样,难道要我把蓝牙音箱扔了?

网友:
不能两只耳机重新配对吗?问客服如何让耳机重新配对。这软件写得真是厉害!不是一个型号的还能允许相互连接。

楼主:
论坛上应该有人从事这种方案的工作的。可以出来介绍一下,是什么原理。

楼主:
那个蓝牙音箱据说买两只可以配置成tws立体声。我问了音箱的店家,配对方法:
1,先把手机蓝牙的配对设备全部删除,
2,音箱开机,长按电话两秒,有提示提说明进入配对模式 ,另一台也同样操作,
特别注意:两台配对成功后,会有叮咯提示音, 指示灯两台都是长亮
3.然后用手机搜索SPEAKER 5.0连接就好

楼主:
如果耳机和音箱使用同一个方案。理论上可以用同样的方法配对

网友:
看介绍耳机应该不是用的洛达方案

网友C:
不知道你是什么版本,可以将耳机放入充电仓后再长按(超过10秒)充电仓的按键(充电仓为开盖状态).

楼主:
最新情况,乱操作一轮后,右耳能出右声道的声音了。然后放进电池箱充一会电拿出来,左右声道调换了。左耳听到右声道,右耳听到左声道。哈哈tws的声道原理是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是什么版本,可以将耳机放入充电仓后再长按(超过10秒)充电仓的按键(充电仓为开盖状态). ...

你的方法我操作过。好像没有效果。我解除配对后,先单独连接右耳,再开机左耳就正常了。

网友D:
耳机左右需要重新配对,这里得配对不是指的手机蓝牙与耳机,而是两个耳机协商谁是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耳机左右需要重新配对,这里得配对不是指的手机蓝牙与耳机,而是两个耳机协商谁是左右 ...

如何左右配对?有什么步骤?QCY的T1完全没有这种问题,音质又好,重大的缺陷是入耳式,经常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