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C与电子车牌的城市应用前景

楼主(2020-07-02):
1、ETC不停车收费,方便快捷
2、电子车牌车辆数字身份证,用于车辆身份识别和管理
请问未来哪种更适合停车场、加油站等场景?

网友:
一厢情愿罢了

网友A:
有些停车场就是ETC收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停车场就是ETC收费的

还是扫码支付好,可以付款后30分钟或者15分钟离开,有时候就差几分钟就是下一个小时了,

网友:
这 ETC 没几年就会被 E-Tag 给取代的,E-Tag 不用给电,也就是一张半透明的小小贴纸,贴在车前挡玻璃内或是车头大灯罩的边上即可。
保守估计约可测到 10 米远,车速 180Km 以上都能正常读取,小区停车场也不再使用那车牌的辨识系统,全改用 E-Tag ,辨识快速准确。

网友C:
我要从停车场入口经过,会不会也被收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要从停车场入口经过,会不会也被收费了??

理论上应该不会,etc是用的聚焦集束波,且etc感应线圈必须垂直于波束才能被启动。所以一般情况下只有当你在停车场门口车头正对着停车场大门方向调头时才有可能误触发。但是门闸检测不到车辆进入信号应该不会傻傻的认为车进去了吧?除非软件架构设计师脑子有毛病才会想不到这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扫码支付好,可以付款后30分钟或者15分钟离开,有时候就差几分钟就是下一个小时了, ...

哈哈,的确,每次扫码出来发现是五十几分都像赚了一个亿一样

所以停车场才更需要上ETC,出口堵堵又可以多赚几个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要从停车场入口经过,会不会也被收费了??

应该不会,上层软件有进入时间统计作为收费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