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处理多个 需要计时的任务?

楼主(2020-07-02):
比如
完成某项事情后计时3S,在计时过程中又有某件事情需要计时2S。

之前是用全局变量,

如果计时事件1触发,则事件1的定时变量开始在定时器中断中自加;事件二触发就事件二的变量自加。

感觉代码很臃肿很不专业。

网友:
没有RTOS,写这些延时是这么不美观的了

网友A:
C++ 可以完成任务,又看起来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 可以完成任务,又看起来高大上

51能用C++?愿闻其详

网友A:
引用 楼主:
51能用C++?愿闻其详

这个应该只和编译器有关系,跟单片机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只和编译器有关系,跟单片机没什么关系

C++ 如何解决我说的那个问题?

网友: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使用8051系列微控制器开发可靠应用 [(英)Michael J.Pont著 周敏译][中国电力出版社][2004][764页][11267915]

书里说取各任务最小时间片,然后做标志位
具体可以找这书看看

网友B:
自己做个软件定时器

网友:
软定时器+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个软件定时器

看了一下,是我想要的。谢谢~

楼主:
感谢,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
不想写软定时器,论坛内搜小小调度器,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