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用手机APP给ESP8266配置SSID和密码的思路是否正确。

楼主(2020-07-02):
我目前的ESP8266要配置SSID时候,是上电时按某个按键,进入AP模式,然后手机连接这个接入点,在浏览器里打开ESP8266的WEB页面,输入新的SSID和密码,能用,但是不方便。

想改成通过手机APP来设置SSID,思路如下,不知是不是这样子的。

1. ESP8266模块上电时候按住板子某个按键,进入AP模式。
2. APP让手机搜索WIFI,通过识别接入点名字的特征判定为要连接的接入点,连接上ESP8266。
3. APP里输入新的SSID和密码,并转换为utf8格式传给ESP8266,ESP8266退出AP模式转为STA模式。
4. 手机APP让手机断开WIFI,重新连接原先能上网的接入点。

网友A:
esp8266不是有smartconfig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8266不是有smartconfig嘛?

我买的模块指令集没有提到smartconfig,我以为也不支持。
刚上网搜索了下smartconfig的AT指令,没想到我的模块是可以输入这命令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模块指令集没有提到smartconfig,我以为也不支持。
刚上网搜索了下smartconfig的AT指令,没想到我 ...

是的,肯定支持。
或者你可以用乐鑫自己的at固件
感觉还是官方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肯定支持。
或者你可以用乐鑫自己的at固件
感觉还是官方的稳定~

多谢啊,手机安装esptouch.apk,试了下对模块配置ssid(包括中文的)可以了,准备集成到自己软件去。
我买的模块,指令集就只写出很少的部分,让我以为实际支持AT指令也那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啊,手机安装esptouch.apk,试了下对模块配置ssid(包括中文的)可以了,准备集成到自己软件 ...

不客气,正好对 esp8266 和 esp32 熟悉!

网友:
NONOS与OS版本的固件都是可以支持smartconfig的,乐鑫也有app可以进行配置

网友B:
当附近的wifi热点数量多的时候smartconfig经常不成功的。有更加方便的方式,我做过,不过现在没看电脑,忘记了。就是,如果没有配置wifi的ssid或者连接不上ssid的时候会出来一个ap热点,只要手机连接这个热点就会自动出来web页面去配置ssid和密码,不需要手动打开浏览器,连接8266的ap热点就会自动出来配置页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附近的wifi热点数量多的时候smartconfig经常不成功的。有更加方便的方式,我做过,不过现在没看电脑,忘 ...

这个是使用了WIFI自动认证机制,需要分别适配Android(Portal)和苹果(CNA),  苹果一般没什么问题, Android由于手机厂商五花八门,可能出现需要手动打开浏览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附近的wifi热点数量多的时候smartconfig经常不成功的。有更加方便的方式,我做过,不过现在没看电脑,忘 ...

中文ssid怎么处理呢?浏览器发送数据到esp8266时怎么将中文ssid转换为utf8格式?

楼主:
试了几天,smartconfig方式的确就是运气成分很大,有时折腾一个早上都未必能配置成功。方便是方便但不可靠,还是ap方式那样绝对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