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万用表电路图,简单容易制作的。

楼主(2020-07-02):
简单容易制作的,位数就4位半,不要太高级先进的,像7135这种做的就很好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
FS9721是4000字,3 3/4位。国产叫GC7721。FS9922是6000字 3 6/7位。4 1/2位的请楼下继续推荐。

网友A:
买个指针表头,加个开关电阻就好了; 这是最简单的了

4位半, 5位半就全看你的视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指针表头,加个开关电阻就好了; 这是最简单的了

4位半, 5位半就全看你的视力 ...

这个回答太完美了,没毛病。

网友:
这个7135的表头可以看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184829-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指针表头,加个开关电阻就好了; 这是最简单的了

4位半, 5位半就全看你的视力 ...

你说的这个表我早年做过,除了表头内阻有点小,还真挺好用的。现在都没有舍得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表我早年做过,除了表头内阻有点小,还真挺好用的。现在都没有舍得仍。  ...

高人,太牛了。

但是,我是做数字形式的,要集成到我的系统中。如果直接买个万用表,放到系统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