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空调的这个旋钮是调节温度还是调节功率?

楼主(2020-07-02):
是不是高档的汽车才有控温功能?

网友:
这是老款峰范

网友:
这也能算高档车温控?我见过B级车稍好点的温控至少也是带数字显示的旋钮,这种的充其量也就是调节内外空气挡板开口大小来实现简易控制而已。

网友:
看颜色就知道 调节温度啊

网友:
冷热是调节挡板,改变热风和冷风的比例的
调速是改变串入的电阻,调节鼓风机转速

楼主:
大家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奇瑞跟这款一样通过旋钮来调节冷气的,当你调节到2格肯定比1格要冷。我觉得这只是调节制冷的功率。只能保证越往后就越冷,但不保证控制在多少度不变化。

网友:
家里的空调控温都难。。。。。。小车的空调估计就是做几个档位让人选而已。

网友A:
锋范2012款,蓝红色旋钮,是调节冷风热风比例,来调节温度。蓝最大才不会有热风,其它格都会混热风进来,不要问我怎么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锋范2012款,蓝红色旋钮,是调节冷风热风比例,来调节温度。蓝最大才不会有热风,其它格都会混热风进来,不 ...

不会吧,那得浪费多少电力。

网友A:
浪费也没办法。
另外,你知道这款车风机转速是怎么调节的吗?串联电阻!更粗暴更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浪费也没办法。
另外,你知道这款车风机转速是怎么调节的吗?串联电阻!更粗暴更浪费 ...

  那就更浪费了。

网友A:
楼上已经有坛友回提示过了啊!看来我还是要改掉看完标题就直接拉到评论区的看帖习惯,都怪黄易啊

网友:
汽车空调的控制,我也一直纳闷,自动空调,设置好温度,温度到了,我以为压缩机会停止,实际好像不会停。

网友:
控制压缩机启停太麻烦,控制冷热进风比例比较简单!

网友:
这几年,不少新款车开始配变频压缩机了

网友:
这是汽车最落后的手动空调。

中间的按钮是风扇的速度。我拆过,竟然是串联不同电阻调速的。

网友:
现在车子恒温空调都是可变排量压缩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已经有坛友回提示过了啊!看来我还是要改掉看完标题就直接拉到评论区的看帖习惯,都怪黄易啊 ...

那问题来了,我怎么知道我的车是功率可调,还是通过混入热风来调温?

网友:
带液晶显示自动调温的一般都是变排量空调,制冷剂流量自动调节. 手动旋钮的无疑都是混合热风调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锋范2012款,蓝红色旋钮,是调节冷风热风比例,来调节温度。蓝最大才不会有热风,其它格都会混热风进来,不 ...

请问内循环时的热风哪里来?是车内的原风吗

网友:
我的就是旋钮调节数字显示的,调节精度0.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内循环时的热风哪里来?是车内的原风吗

对呀,内循环时怎么处理?与原风混合跟直接喷出来后再混合还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内循环时的热风哪里来?是车内的原风吗

还是车内的风。搜汽车空调系统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