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小孩修手持18650小风扇,修成一个使用充电宝的小台扇了

楼主(2020-07-02):
小孩的手持小风扇放书包里的。

microusb 插座脱落了...

楼主:
我焊回去。竟然发现不能使用了。(无法充电)

楼主:
于是将手柄剪下来。

楼主:
焊上USB线:

楼主:
小孩使用热熔胶枪,硬纸皮做了一个壳子。

使用充电宝的小台扇横空出世了!

可以放在书桌、床上使用。

实测5V 200MA电流,充电宝可以使用好长时间。

网友A:
要是孩子自己做的壳,那还算不错了

话说,有时间直接用铝合金板加工一个金属的外壳更有格调让孩子拍板外形,倾情打造 父爱版 移动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孩子自己做的壳,那还算不错了

话说,有时间直接用铝合金板加工一个金属的外壳更有格调{:titte ...

你low了。让孩子自己学autocad,莫大家里肯定有雕刻机

网友:
我有一个铅酸的风扇,电池已经挂掉了,拆开发现居然是5V直接充铅酸,打算换成软包锂电池。
先前一把铅酸电蚊拍已经换了锂电池,用4.2V锂电池充电头充电,省得买充电板。

网友B:
这种风扇18650电池没有保护容易爆炸,使用时最好不要按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风扇18650电池没有保护容易爆炸,使用时最好不要按电池。

接了那个小板,用这样的风扇应该没啥问题吧。这个小板貌似是专门的手持风扇小板,集成了锂电池管理和三档调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了那个小板,用这样的风扇应该没啥问题吧。这个小板貌似是专门的手持风扇小板,集成了锂电池管理和三档 ...

这种三无产品,基本是5V串二极管和电阻直接充18650的,基本没有保护,很容易出事,给小孩用要慎重。

网友D:
等我客户做下一批货,我给大家搞点货。
挂脖小风扇
松下21700电芯
2A快充
低档风力可以续航8小时。
第一批公司拿了10台,端午当作员工福利了。
第一批外壳是黑色的,外观不好看。等他第二批彩色的货搞点。
风扇、或冬天的暖手宝,多花点钱买带快充的,体验高一大截。

公司还有剩下个,但是工厂直接拿,包装都没要(赶放假前拿到)。
没配电源适配器,配一根typec充电线,用5V/2A的充电头就能快充。

不要直接用,有小瑕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我客户做下一批货,我给大家搞点货。
挂脖小风扇
松下21700电芯

哇,期待这个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