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文件用#include "f:/jc_stm/user/Io.h",怎么不写相同的根...

楼主(2020-07-02):
如题,一个文件用了另一个文件夹中的头文件:#include "f:/jc_stm/user/Io.h",怎么写不用写上相同的根目录部分,另一方面,将该工程转移到别的硬盘,不用修改这部分就可直接编译,基础问题,我没学过

网友:
使用相对目录,或者在编译器IDE中设置相对目录

网友:
相对路径
“./”:代表目前所在的目录。
“../”:代表上一层目录。
以”/”开头:代表根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