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2个多月使用感受报告 3700x+5700XT

楼主(2020-07-02):
主板:微星B450i

CPU:3700X
显卡:微星5700XT Mech OC
内存:8G*2 三星B-Die 寨条
硬盘:西数蓝盘750 1T
电源:迎广CS700 700W
散热:黑峰岭
机箱:仿Ghost S1
尺寸:322*180*144

鲁大师跑分68W,3Dmark跑分接近9000.

Aida64默频单烤82度,此时自动睿频4.0GHz左右。
手动锁频全核4.1,电压1.25V,单烤85度左右。

显卡锁频之前甜甜圈烤鸡温度稳上110,锁75帧拉低功率墙后温度基本稳定70度以下,但同时频率也只有1500MHz左右了(跑满是2000)

A卡通病掉驱动。一开始不知道,疯狂超频拉功率曲线。后来发现锁帧降频,功率墙设低,降频降压使用十分稳定。

显示屏是24寸2K75Hz,这个配置基本上所有的游戏都可以在这个分辨率下运行。

生产力方面Adobe全家桶打开基本上加载时间都很短。

AD20打开时间有种AD10的感觉。拉线不会转圈圈了。

有什么问题想了解可以问我。

近期想装机的建议等等吧,618很多人已经被坑了,刚买完就降价了。马上出新一代显卡和CPU,等等党还可以再等等。

(想提前存硬盘和内存的可以下手了,快要到年内最低点了)

网友A:
一块显卡2400?我还是喜欢大内存。
以前8G内存,经常编译vivado,再打开一个vs2019就内存用光光了。新机器配了32G,再也不担心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显卡2400?我还是喜欢大内存。
以前8G内存,经常编译vivado,再打开一个vs2019就内存用光光了。新机器 ...

这显卡我买的有点后悔,买来也不能最高性能用,现在就是个1000块钱的显卡的性能。

内存我也打算加来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块显卡2400?我还是喜欢大内存。
以前8G内存,经常编译vivado,再打开一个vs2019就内存用光光了。新机器 ...

32G照样不够用,开个虚拟机就爆了。所以我去年就加到64G了。之前是1700,今年年初升到3950X,配64G ECC内存,我就是当工作站使的。连续开机30天一点速度不掉,稳如老狗。最让我头大的是Windows 10的内存泄漏问题,连续开机1个月之后两个Pool要占掉数十GB的内存,不得不重启恢复。去年曾遇到过内存占用95%的问题,查了半天才发现两个Pool占了56G的内存 M$总是搞一堆花里胡哨的东西,连最基本的可靠性都没有保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2G照样不够用,开个虚拟机就爆了。所以我去年就加到64G了。之前是1700,今年年初升到3950X,配64G ECC内 ...

楼主是用的企业长期服务版吗? 还有想问下AMD电脑稳定性如何,经常使用AD20与KEIL5,会不会莫名其妙蓝屏,真的被蓝屏搞怕了,就连P71工作站偶尔也会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的企业长期服务版吗? 还有想问下AMD电脑稳定性如何,经常使用AD20与KEIL5,会不会莫名其妙蓝屏 ...

AMD的不稳定,是上个世纪的话题了,
不兼容,是上上个实际的话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的企业长期服务版吗? 还有想问下AMD电脑稳定性如何,经常使用AD20与KEIL5,会不会莫名其妙蓝屏 ...

蓝屏记得记录错误码。多半是内存搞的鬼。

网友D:
这个机箱好像是价值1000左右的那个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箱好像是价值1000左右的那个定制的?

原版是国外一个团队做的,到国内得1800多。但是他们开源了图纸,而且这个结构本身也不复杂。国内是越做越便宜。

我这个买的是最便宜的,499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的企业长期服务版吗? 还有想问下AMD电脑稳定性如何,经常使用AD20与KEIL5,会不会莫名其妙蓝屏 ...

蓝屏不至于,ryzen稳如老狗。内存一定要配ecc的,主板只能打人硕和华擎,其他家的板子我不确定能不能ecc。如果只是为了干活其实可以考虑我现在用的丐中丐板子,x570 phantom gaming 4,丐中丐但是配顺了很溜。bios记得把memory training改成10,超频别太高,否则内存可能不太稳。普通条子可能程序崩了,ecc条子就直接蓝了,这是whea规定的>=2bit错误uecc蓝屏。amd的u内存兼容性和适应能力确实不如intel。

网友E:
等待这批带核显得桌面CPU出来,稳定又安静。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版是国外一个团队做的,到国内得1800多。但是他们开源了图纸,而且这个结构本身也不复杂。国内是越做越 ...

买了个水冷快乐盒,差不多价钱...ITX 装机也是享受啊
本来想出差带上,但是立马就懵逼了,水冷上不了飞机
唉,可怜40米长的CPU就只能放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G照样不够用,开个虚拟机就爆了。所以我去年就加到64G了。之前是1700,今年年初升到3950X,配64G ECC内 ...

试试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

网友:
感觉机箱好拥挤,其实台式机没必要这么紧凑,宽松一点散热好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等待这批带核显得桌面CPU出来,稳定又安静。

昨天发布了,4700G ,8核16线程,集成显卡,稳定、可靠、省电,码农编译利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昨天发布了,4700G ,8核16线程,集成显卡,稳定、可靠、省电,码农编译利器,

谢谢。太好了,等价格稳定了就搞一台。

网友:
有点整一台的冲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