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更新]多功能IAP上位机(支持CRC校验、分包、帧间隔设置)

楼主(2020-07-02):
一直想找一个功能全、可靠的IAP上位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后来自己写了一个: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8810-1-1.html
没有想到反响热烈,最近测试了一下,然后对之前的软件做了改进,现上传更新版本V8.4的开源代码。

V8.4
修复一些BUG。
删除IAP、APP双波特率。(功能复杂增加出错概率,实际测试效果不佳)
增加接收数据智能显示功能。自动识别十六进制还是字符串格式,根据内容显示不需要十六进制字符串反复切换。
增加了一些指令以显示写bin文件、校验、跳转、写参数、成功运行app等步骤。

另外我的主业是搞硬件,偶尔写写单片机代码,上位机外观各方面要求不要太高能用就行。主要是IAP功能要完善、可靠,有什么好的建议欢迎交流。

网友A:
楼主又出新作,真是能人一个,感谢分享

楼主:
看图,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又出新作,真是能人一个,感谢分享

哎,别提,强迫症严重,又找不到 合适的工具,想买都买不到,所以自己搞了

网友:
这图片看着难受

网友B:
请问,网口模式下,如果多个终端同时连接这个软件请求升级,能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网口模式下,如果多个终端同时连接这个软件请求升级,能支持吗?

目前只支持串口,我的要求高可靠性,目前主要解决这个问题,网口以后再说。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技术真牛,继续加油

网友:
楼主产精品啊…

网友:
开源的,必须顶,感谢分享,学习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工具看起来很不错。试用下

网友:
支持楼主的开源精神

网友:
这个软件不错,要学习一下,多谢

网友C:
楼主这个是用C#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是用C#写的吗

是的。。。

网友:
大佬V5呀

网友:
收获满满的经验,谢谢楼主分享。不过方便的话可以把图片换一下 :)

网友(2020-10-23):
期待楼主的以太网功能

网友(2021-05-10):
期待楼主的以太网功能  1086+

网友D:
我做的 bootloader 雙波特率的機制是:

bootloader 啓動時等待 2 秒鐘,沒有收到相關命令則跳轉執行 app 固件。

等待的 2 秒鐘又一分爲二,第 1 秒波特率配置默認爲 115200 bps,第 2 秒使用用戶設置值,譬如 1 Mbps、10 Mbps(用戶設置的波特率同時生效於 bootloader 和 app)
(bootloader 階段有一個指示燈在閃爍,第 1 秒閃的慢,第 2 秒閃的快一些)

如果用戶設置的波特率也是 115200,那麼就是 115200 波特率等待 2 秒(也可以只等 1 秒,時間可以隨便修改)

默認使用當前設置的波特率和 bootlader 及 app 通訊,如果忘記波特率設定值,才使用默認的 115200 建立連接(如果是 485 且地址忘記,則用 0xff 廣播地址進行搜尋)
bootloader 第 1 秒默認波特率階段,不主動向外發送數據,所以不會有波特率不匹配導致串口數據亂碼的情況

參考連接(含 bootloader、app 固件 及上位機 源碼):
开源串口图形界面工具 CDBUS GUI 支持读写数据表、串口打印、IAP、波形显示…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605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 bootloader 雙波特率的機制是:

bootloader 啓動時等待 2 秒鐘,沒有收到相關命令則跳轉執行 app  ...

这样可以尽量提高速度,挺好的。
我之前也做过波特率自适应的版本,而且支持IAP和APP波特率单独设置,后来发现并不实用,再后来为了提高产品通用性、稳定可靠,就删除了该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尽量提高速度,挺好的。
我之前也做过波特率自适应的版本,而且支持IAP和APP波特率单独设置,后 ...

是的,波特率自適應很麻煩、兼容性不好、不可靠,所以我上面的思路是只留一個默認的波特率做後門,前門走不通才走後門。